[筆電平板] 正文平板九宮鎖鎖碼

楼主(2013-06-03):
請問高手們
小弟的平板因女兒改九宮格鎖鎖碼n_165|
又無法於電腦聯線解鎖有那位大大可幫忙解答謝謝n_015|

网友:
1.恢復原廠設定
2.關閉螢幕再照光 可反射出使用痕跡
3.聽說可刷機破解 ((PS要考慮其中風險)~所以要找專業的處理 我想店家應該比較有保障)
4.排列組合(有一定機率會對應到正確密碼)
5.突然就想到
6.其他(如果還有方法會再補充)
希望能幫到你
PS:2.+4.可以減少錯誤機率

网友A:
要不要試試看用安全模式開機看看

在開機的時候出現andriod字樣時,按住左邊第4顆鍵不放直到進入到桌面。若有進入到安全模式在畫面左下角會出"安全模式"。

什麼是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Android 不會載入任何第三方應用程式並且您可以移除導致問題的應用程式。前往「設定」>「應用程式」>「管理應用程式」可移除導致問題的應用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試試看用安全模式開機看看

在開機的時候出現andriod字樣時,按住左邊第4顆鍵不放直到進入到桌面。若 ...

謝謝大大的幫忙,是可以到安全模式,但一樣無法到設定
一樣要先解鎖才可以用n_028|
不過還是謝謝你n_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幫忙,是可以到安全模式,但一樣無法到設定
一樣要先解鎖才可以用
不過還是謝謝你n_ ...

這個九宮鎖鎖碼也太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