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TECO窗型冷氣,無送風!

楼主(2013-06-03):
TECO窗型冷氣,無送風!
這個型號:

電源開下去,只有聽到繼電器作動的聲音,
鼓風機和散熱扇應該是沒有作動,
請問,有辦法自行維修嗎?
目前的想法是拆出控制板,看看有沒有異狀了!

台北三重有沒有想修修看的師傅呢?
謝謝謝謝!

网友:
檢查風扇電容器看看。

网友:
拔掉插頭.拆下面板.轉動鼓風扇.確認是否卡死!
反之.測量風扇馬達電容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由於冷氣裝在窗外,
小弟又胖所以要我出去轉風扇,
比較困難一點的啦!

所以,只好拿出我那好大的一支…………

以上,都是拿我那好大的一支螺絲刀拆開來看的啦!

看樣子,應該是風扇啟動電容掛了,目視接腳都已經鏽到不行了!

附上配線圖:

接下來,就又要跑一趟電料行啦,不知道這個電容好不好買,貴不貴啊!?

网友A:
TECO窗型冷氣底盤很會爛掉
應該要先試看看扇葉是不是有卡到
檢查很簡單
用萬能的手從室內出風口伸進去撥風鼓就會知道了
沒有卡到才查電路問題

网友:
又因 風扇馬達避震橡皮壞去!致使風扇馬達脫垂卡到底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CO窗型冷氣底盤很會爛掉
應該要先試看看扇葉是不是有卡到
檢查很簡單

已經把我的胖手伸進去摳過了,可以轉,沒有卡死!

网友:
如果可以電容接的端子----------------也重做換新

网友:
送電下啟動下,手轉風扇,看能否持續運轉

网友:
電容不貴,xx元
再買一些端子回來壓(如果有壓接鉗的話)
記得加絕緣套管

端子和套管零賣價,價錢很…

网友:
這台應該要大保養了~

楼主:
跑完電料行啦!
為了端子,還買了一支壓線鉗,
以下就是換上的圖片:

又可以送風啦!

換下來的屍體:

感謝大家的教導,謝謝謝謝!

网友:
饒了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