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此陶瓷電容之容量與晶振之規格

楼主(2013-06-03):
請問諸先進此電容是9pf嗎?在"-"下面有一個小黑點是代表何意義?
靠左邊綠色的電容就單純只標寫8在"-"之上,應該是指8pf。
此晶振的頻率是4.19MHz?但我只找到4.194304MHz之晶振,可代換嗎?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煩請先進不吝告知。再次先謝過...... IMG_1111 (複製).JPG
順可否告知此八隻腳的IC Datasheets,已Google過...... IMG_1110 (複製).JPG

网友A:
黑點代表npo之類的高穩定性電容...

以下亂猜..
這看起來就像是當時鐘的電路吧...那顆應該是MCU或RTC之類的..........但一般RTC是用32.768k...
亂代用不同頻率可能不太可以....甚至用原本那顆你還要用精密儀器調整哩....
因旁邊那個可調整的應該是電容與綠色電容並連接到晶振及地....是為精密微調整頻率的架構電路.....

网友:
左邊可變電容可以微調頻率
有計頻器就能明瞭4.194304MHz
經微調後能不能代用
就如影像電路常用的3.579545MHz
一般市面買到標3.58MHz也是通用

网友:
此為參考線路.
圖中的T3571應是除頻功能,已便得到1Hz(1秒計時)

网友B:
1.一般晶振的頻率值因其體積限制,並無法將全部數值列出於外觀上,故常會簡化標示.
2.另因晶振頻率本身的偏差僅為ppm級,故電路上的微調電容僅能作微調(也是ppm級),一般並無法做大範圍頻率修正,

网友:
微調電容適於產品初期調整,但在使用數年後,常因環境因素如濕氣氧化等,將造成其本身呈現短路或開路情形,而導致晶振停擺,故檢修時需特別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點代表npo之類的高穩定性電容...

以下亂猜..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
的確是時鐘的電路。
再請問您知如何作微調之動作嗎(否則失去準確性,就無意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晶振的頻率值因其體積限制,並無法將全部數值列出於外觀上,故常會簡化標示.
2.另因晶振頻率本身的偏差 ...

請問您知如何作微調之動作嗎(否則失去準確性,就無意義了....)?
或有其它替代之方式?
先謝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您知如何作微調之動作嗎(否則失去準確性,就無意義了....)?
或有其它替代之方式?
先謝謝了...... ...

推測IC上的輸出接腳應有類似1Hz之頻率(或其他相關頻率),要精準微調需使用較高等級(位數)計頻器.

网友:
若該IC有較高的輸出頻率腳位,則建議將既頻器接至此處,以便於微調,頻率過低是很難調校的(積分時間過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測IC上的輸出接腳應有類似1Hz之頻率(或其他相關頻率),要精準微調需使用較高等級(位數)計頻器. ...

這下可麻煩了,總不可能為了一個時鐘而再去添購一台幾乎不太可能再去使用的儀器啊!
的確裝上之後又再開始滴答滴答了(心裡也是莫明的....),但一天下來(約24小時)卻快了十幾秒(原本幾乎是無零時差.....)
請問諸先進知道是否有人在代工調校的嗎??

网友B:
代工調校需有一定數量才可能較省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工調校需有一定數量才可能較省費用的.

您知道如只有一個,且費用會是大約多少嗎?
謝謝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下可麻煩了,總不可能為了一個時鐘而再去添購一台幾乎不太可能再去使用的儀器啊!
的確裝上之後又再開 ...

"但一天下來(約24小時)卻快了十幾秒"表示晶振誤差約100p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知道如只有一個,且費用會是大約多少嗎?
謝謝告知~

若線路本身可微調至準確值,預計需花500元吧.問題是值得花這個費用?或者有人願意免費代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線路本身可微調至準確值,預計需花500元吧.問題是值得花這個費用?或者有人願意免費代測. ...

免費不敢......的確500已經超出此機價值,也超過買一個全新的機芯來替換。
但有時舊品的價值是無法衡量的.....................
在此再次謝謝您告知的技術學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免費不敢......的確500已經超出此機價值,也超過買一個全新的機芯來替換。
但有時舊品的價值是無法衡量的 ...

自行試試先將微調電容往右調個90度,再看看一天後誤差變化情況,若變得更快,則表示調錯方向,依此類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試試先將微調電容往右調個90度,再看看一天後誤差變化情況,若變得更快,則表示調錯方向,依此類推. ...

突發奇想,是否也可以漸進示更換固定電容(綠色那個)。只是不知有人可否指點替換公式?
1.電容量之大小與時差是否成正比?
2.一次一pf的遞減,有可能達成嗎?
3.請問誤差約100ppm,是如何換算出來的?
ps:心想能不去動那可調式電容就儘量不去動,因動後要再調回來就不太可能~~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發奇想,是否也可以漸進示更換固定電容(綠色那個)。只是不知有人可否指點替換公式?
1.電容量之大小 ...

1.固定電容值僅有少數幾種,並無法有太多選擇.
2.誤差計算:10S/24*60*60S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發奇想,是否也可以漸進示更換固定電容(綠色那個)。只是不知有人可否指點替換公式?
1.電容量之大小 ...

一般電容值的誤差範圍比較大.....10%~30%......依等級是可容許的....

請問你如何因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
的確是時鐘的電路。
再請問您知如何作微調之動作嗎(否則失去準確性,就無意義了... ...

在無精密測量儀器之下只能以時間來換取......
調整可變電容或更換電容之後馬上對時與記錄,接下來就是等待,
等個1~2天再來與標準時間比較,將誤差值與之前調整記錄比較,
再決定增減電容值。

前幾年幫小孩買個LCD鬧鐘,收到時誤差高達每日約40秒,
經過慢慢修正之後誤差縮小為1星期才誤差1秒,調教過程歷經約1個月!
1個不到200元的鬧鐘也可以修正得很準的,但所花的時間代價很難估計,
值不值得每個人認知不同。

標準時間對時我是撥打市話117,準確度還OK。

网友B:
這些資料是剛才測試出來的請參考.在無計頻器情形下,也能參考ysc大的作法,慢慢調整也能有成效.

微調製最大值

微調製最大值

微調製最小值

微調製最小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些資料是剛才測試出來的請參考.在無計頻器情形下,也能參考ysc大的作法,慢慢調整也能有成效.

高準確度時鐘用儀器測量很難校準,測棒一接觸上去頻率就偏了,不管測震盪器輸入或輸出都會,差別在於測輸出偏少一點,有時只夾地線上去也會偏,所以還是在正常工作狀態來校準最準確,除非是非接觸式測量,但儀器價格又是天價。

一天有86400秒,1天差1秒的準確度是11.6ppm,7天差1秒是1.65ppm,時鐘是個很平常的東西,但準確度卻是儀器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準確度時鐘用儀器測量很難校準,測棒一接觸上去頻率就偏了,不管測震盪器輸入或輸出都會,差別在於測輸 ...

感謝y大提示,為避免負載效應,建議在IC輸出端測量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些資料是剛才測試出來的請參考.在無計頻器情形下,也能參考ysc大的作法,慢慢調整也能有成效.

非常感謝您的寶貴資料,有機會會試試看。有您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無精密測量儀器之下只能以時間來換取......
調整可變電容或更換電容之後馬上對時與記錄,接下來就是等 ...

看來得實施您的方法,雖然最笨最耗時但無疑應是最單純之方法。
買"家私"的錢沒有但時間倒是還有,如有結果定向您回報。
在此先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得實施您的方法,雖然最笨最耗時但無疑應是最單純之方法。
買"家私"的錢沒有但時間倒是還有,如有結 ...

去年製作NIXIE時鐘時,一開始RTC使用DS1302,組裝起來每套誤差都不太一樣,誤差都大約在每天5秒附近,每套都要經過幾天修正才滿意,實在太花時間了,後來新設計的都改成DS3231,內建晶體震盪並具有溫度補償,每套裝起來都能達到1星期誤差1秒的程度,不必調整也無法調整,真是省事多了。

話說使用DS1302時也會遇到大雕,曾有一套裝好未經調整就很準,大約10天才會差1秒,這種狀況下連扳動電容角度都會影響準確度。

楼主:
順請教y大,如以此時鐘的電路來說,假如諧振電容(如綠色)損壞,會嚴重造成晶振不起振嗎?
抑或只是產生頻率的偏移進而造成時差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順請教y大,如以此時鐘的電路來說,假如諧振電容(如綠色)損壞,會嚴重造成晶振不起振嗎?
抑或只是產生頻 ...

有可能不起震,
即使電容未損壞但容量與標準值差太多也可能停止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不起震,
即使電容未損壞但容量與標準值差太多也可能停止震盪。

已試好多天了....原本與可調電容並聯之電容(綠色)代換結果如下:
1.先拆掉不用 16sec/day
2.改成18P  9sec/day
3. 22p  4sec/day
4. 33p  3.6sec/day
5. 47p  2.8sec/day
似乎再減少之比例不會相差太大,請問有何建議可否再告知。謝謝!
PS:心想如再改變黃色(在晶振另一腳,如四樓ciko大所給予之參考線路))電容之容量會比較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試好多天了....原本與可調電容並聯之電容(綠色)代換結果如下:
1.先拆掉不用 16sec/day
2.改成18P  9 ...

右邊那顆黃色電容可以再並聯電容上去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