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 無法進入登入畫面[已解決]

楼主(2013-06-03):
今天收到買的一台Asante AWRT-600N,回家測試要讓新買的正文科技平板wifi上網,結果無法上網。使用筆電及桌機連它要進入到登入畫面也不行。

硬體設定狀況
  桌機 win7 32bit IE10    IP:192.168.0.100    網路連線:Hinet黑龜<--->桌機
  筆電 xp  32bit  IE8       IP:192.168.0.200    網路連線:AWRT-600N<--->筆電

IE10連登入畫面

IE8連登入畫面

而用平板連wifi有信號,但需登入帳號密碼,輸入帳號:admin 密碼:1234 ,卻出現"無法與伺服器溝通"

這種情形是還未燒入軔體嗎?

我前禮拜因為原來的無線ip分享器無法讓平板上網,也是一樣無法由ie進入登入畫面,我以為是分享器壞了,所以才買了Asante AWRT-600N,不知會不會是hinet黑龜的問題?

网友:
請用尖物按住後面的reset十秒鐘以上再放開,你能用無線找到AWRT-600N,就表示這台有程式。
論壇裡面有關AWRT-600N的文章很多,請先爬文。

网友:
兩台電腦的 IP網段和 無線路由器是不同的呀!
Asante AWRT-600N 是192.168.1.1
筆電 和 桌機上面的 是192.168.0.XXX

應該是把筆電和桌機的前3段數字改成192.168.1.XXX
就可以跟Asante AWRT-600N連線了

网友:
1.子網段設定有誤當然找不到DHCP SERVER
   請將DESKTOP PC或是筆電設定成192.168.100.XXX
   或是直接用DHCP設定
2.預設密碼我記得是userid:admin password:admin  試看看這種,還是有自行更動過了?
3.平板有連接到AWRT-600N無誤,因為ip有成功配置出來了

之所以會無法連線是因為,你的awrt-600n有開啟EZSETUP,然後你密碼又打錯
所以封包會被drop,無法上網
要用無線上網的話,我想還是關掉EZSETUP好了,記得是在advenced setup進去後
administrator還是啥的頁面,有個EZSETUP可以選擇disabled關掉它
或許不在這頁面,你要自行找pdf文件看看

我個人用這台+正文平板 無線加密用WPA 是可以成功上網的

网友:
username : admin

password : 1234 或 0000 試試

如不知IP,在 IE 的HTTP輸入列,打smarthub也是可以直接進入 AWRT-600N的設定頁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相助,雖然還是不太懂子網路什麼的?不過把IP設成"自動取得IP位址"後才能成連到登入畫面。如果不設這樣而是自設IP反而是可連到登入畫面但不能上網。

所以現在用"自動取得IP位址"可讓筆電上網,正文平板也可連WIFIn_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