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420BKV-03F 一開即關

楼主(2013-06-03):
之前發過 但一直沒空處理好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56-1-2.html

症狀與之前相同 但是目前已經換過PS223了 電解電容也全換過了 TL494沒換過 但TL494有5V ref 不像是問題點
沒有零件燒焦 散熱片上晶體量測都正常 症狀仍為一開啟就馬上關了....

請問我還能從哪繼續找呢.....難道該把TL494給換了嗎?

网友:
小弟是先目測修"看"的到的地方然後在1,電容 2,二極體 3,電阻 4,晶體.MOS 5,ICn_169|
一開即關(風扇抖一下)...查有沒有零件短路......小弟也是新手...從爬文理解到的查修方向n_076|...

希望對大大有幫助!:on_149|

网友:
可能是蕭特基整流子短路

楼主:
TL494 PS223 所有電解電容均已更換過了....

散熱片上晶體測試均為正常....狀況並無改善

网友:
494 ic
22 r
10uf 50v  x2
都換掉就正常

楼主:
已找到一顆二極體短路 等材料到手再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