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SP122-3M01有待機5V,無12V24V

楼主(2013-06-03):
這電源板啟動後無12V&24V,大電容啟動帶負載後測量315V,查詢部份資料應為APFC沒有啟動造成,後面所有的PWMIC均已更換包括4863G、170D6、LM358,均已無成效,想請問各位如何下手,從那方面開始查起?謝謝感恩唷~

网友:
2t跟2x的電晶體基本上一定有壞跟15vdozo也有壞還有一次測電容要換  二次測的10uf電容要換

你12v跟24v 一起用的震盪ic vcc有12v嗎?   修理東西不是盲目的換ic跟零件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查~~ 當你修好時才是自己的  很有成就感~~

雖然我知道會壞哪些零件  但希望你自己查你給資料我門輔助你~~

楼主:
謝謝指導唷~
我是有量到2x電晶體三隻腳都導道,但是因為之前在量測時發現電晶體在測量上都不太準確,不知是因為在板上各零件都有相通還是我的電表太遜無法準確得知故障點,就沒有做更換測試的動作,其餘的部份我會再試試看,感恩囉

网友:
Q23 and SOT23(NPN or PNP) check error !!

网友:
2t跟2x你可以空焊起來量測阿~~ 基本上線上量測3腳都短路~百分之百掛了 已經擊穿

*1歐姆檔量測就可以分辨好壞了

2x=npn
2t=pnp

4863G=300v震盪ic>==有300v以上電壓這迴路不用查
17d06=5vs跟12v+24v都用這棵震盪ic
LM358 二次測當機用  當電壓太高或太低當機

你要查的是查12v+24v震盪迴路

看變壓器去分辨哪科是12v+24v的震盪回路

5vs是自己一顆變壓器  12v+24v是一顆變壓器

楼主:
報告一下最新情況:
全機板電晶體測量,確認Q52 2X 電晶體三腳都導通故障,更換完後再做測試,仍然只有待機5V(但啟動後的答答答...聲音已經消失),唯啟動後仍然無法呈現12V與24V!
12v跟24v一起用的震盪ic vcc(第六腳)無12V,再更換17D06也沒有出現12V
震盪IC週邊電阻全部測量均正常沒異常。

目前確認:電晶體全部都OK,相關連接電阻也正常,全板電容換新

想請教一下15vdozo的部份是指那一部份需要查查?

网友:
可以幫幫忙看看 Q51  Q52  是甚麼編號嗎??
我手上有一片別人換過的材料  應該是不對的

楼主:
Q52是2X,Q51是2T

楼主:
各位,更換故障電晶體後,己可正常輸出各組電壓。
但是,裝上開機約略不到一分鐘,整機電壓全失,連待機5v也無輸出,再量一次測大電容僅155v,也無法再開機。
將電源關閉,休息約五分鐘再插電,待機5v又出現,再開機測試,無法作動,測量12v部份僅剩1.2v,24v部份完全無輸出。
脫機空板檢查全部一次測貼片電阻(因再啟動一次測電容也未升壓至380v),故懷疑apfc電路有問題,但全拆下檢查並未發現問題。
空板將pson與5v用電阻相連接,無負載的情況下各組電壓又正常輸出(5v,12v,24v)都可測得,實在完全無頭緒該從何查起,是否可請再給我指點迷津?

网友:
量一下主板on/off電壓連到電源板pson是否有5v?因為空板將pson與5v有5v,12v,24v正常輸出,可能就是主板無輸出到電源板pson,無法讓電源板有5v,12v,24v正常輸出

网友:
既然ps_on與待機5v短接,有12v,24v輸出,那就不是電源板問題,別再搞電源板!越搞越糟,
是主板on/off沒有送5v電壓給電源板,所以主板的問題

楼主:
應該不是ad的問題哦, 已經用電源公板測過是可以開機正常的!

這台純醉是研究性質,因為之前幫朋友處理過一台奇美42吋(DTL-742E500)也是很怪異,不開機要拔插頭五分鐘後再開機就可以修好。

反正這一台本來已經準備打算不要了,只是想醫醫看,所以這次死都不打算換板維修,一定要搞好它,看看有沒有高手有碰過這樣的情況,再給個查修方向吧

网友:
整塊電源板所有電電容都要換  除了300V電容其他都要換喔

你應該適當機回路啟動把

我修這型電源板一定所有電容都換

网友:
往空焊的方向去想吧! 看起來很漂亮的焊點 不見得他是完整的0.0

個人的補焊順序 一次側>IC>電晶體>電阻電容電感...等等...>DIP件 整張板子補完我估計20分鐘不到 看手感

很多妖魔鬼怪我都是這樣抓掉的0.0 參考看看

网友:
我修過給你參考,LM358是12/24VDC輸出的檢測,有檢測電壓及電流,你先將LM358輸出或者電源二次側經光偶傳到一次側的ERROR信號斷開,看看還會不會進保護!!全漢我搞過一片,搞了半個多月就是一直跳保護,送同行修也沒弄好,最後是發現LM358一組24Vdc的檢測輸出信號讓一次側跳保護!
參考看看囉~~加油

网友:
如果確定電源板的問題
空板PS ON與5VSB短接電源都有出來
這問題應該是出在輸出的電流不足
用一個假負載去做單板維修
加油!!!!!!!!!!!!!!!!!!!!!!!!!!!!

楼主:
空板測試約略十分鐘,12v,24v往下掉,最後後回到原點,12v又只有1.2v,24v無電壓,沒拔插頭再測量,過不到三分鐘lm358就冒煙燒一個洞了,換上新的358,情況一樣...無力中,晚點再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