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的燈管

楼主(2013-06-04):
請問一下 液晶螢幕是不是電源按鈕開啟後  燈管就會一直亮
還是要有收到電腦或電視訊號後才會亮?

网友:
這問法很難回答   看設計
不管有訊號或沒訊號每家設計不一有些會關機有些繼續顯示沒訊號有友直接進入待機,也看過畫面黑的但背光是亮的(機外殼網內看到)
這些都是程序問題看設計者有無注意這細節還是打馬虎眼

网友:
不開啟一定不亮~~
但待機下....
不一定!!
基本上會"暗掉"...
少數會一直"亮"...並顯示"無訊號"

网友:
1.ANS = NO

2.爬文 or 看教學區就有詳細答案

网友:
大部分螢幕基本上無訊號都會暗調

但有些不會~~會一直顯示無訊號

楼主:
謝謝大家  那我大致瞭解啦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