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cisco phihong電源高壓版在哪裡買??

楼主(2013-06-04):
請問這高壓版故障,拍賣在哪裡買到.......

1.

2.

3.

网友A:
這電源板很貴
網上查一下美金399
這樣修起來可要好好考慮划不划算

网友B:
怎麼網路設備的電供安培都那麼大阿n_067|

网友:
單組電源 12V /17A
可以用替代方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源板很貴
網上查一下美金399
這樣修起來可要好好考慮划不划算

台灣拍賣有在賣嗎???
也不知道哪裡零件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網路設備的電供安培都那麼大阿

嗯!也不知道在哪裡零件壞掉~~所以才會換電源版

网友A:
單組電源 12V /17A
可以用替代方案嗎?
一般專業用的不會這樣用---------------穩定比甚麼都種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組電源 12V /17A
可以用替代方案嗎?
一般專業用的不會這樣用---------------穩定比甚麼都種要----------- ...

12V  17A 是的
嗯??
不確定能穩定嗎??
有辦法修好嗎??

网友A:
找專修power的修理---技術夠應該沒問題
我沒有在生產powerr了所以沒辦法介紹--------我上這只是為了興趣
板上有些專門做維修的-----------可以問問看-------他們靠這賺錢
你可以給他最多不超過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專修power的修理---技術夠應該沒問題
我沒有在生產powerr了所以沒辦法介紹--------我上這只是為了興趣
板 ...

我是要問人幫我看才手動修
外面修理費比較貴幾千塊~~

网友A:
你要自己修
那就先把原理弄清楚
也要有設備
先在論壇爬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自己修
那就先把原理弄清楚
也要有設備

那有沒有網路拍賣嗎???
有網址嗎??

网友:
我不知是真假自己連絡看看--我不習慣網上大陸買東西因為被騙機會大
如果修幾千也不貴---------------------本來就特殊東西-----------要有本事才能修

网友:
應該是支援POE (power over ethernet)才會有這麼大電流的供電線路。如果沒有POE需求,不需要這麼大的power.

网友C:
其實POWER MODULE沒有明顯燒毀爆掉的話,維修都不會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POWER MODULE沒有明顯燒毀爆掉的話,維修都不會很麻煩

無電源反應,是哪裡零件故障!!

网友C:
先從一次側查起,交流入店有沒有變直流
再來是PFC/PWM有沒有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從一次側查起,交流入店有沒有變直流
再來是PFC/PWM有沒有在工作

小弟對量測不了解,請能否圈起教學哪量測

网友:
有型號資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