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N4N68T V2自動重開問題

楼主(2013-06-04):
各位先進請問一下

公司有一塊主機板 ASUS N4N68T V2 會突然自動重開,
插上 PTi9 測試卡, 再開機時 PTi9 顯示RST, FRAME, IRDY 無信號,
但開機後, 再去選擇信號測試功能, rst, frame, irdy 又有信號
這是主機板設計的問題, 還是主機板真的有問題, 這塊板在保固內, 根據經驗送華碩檢修, 一定會回覆主機板沒問題
另外兩個訊息是:
1.請檢查 CPU 電源相關電路,
2.請檢查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條

我想請板上各位先進, 給我一些建議, 應該如何處理這塊主機板? (千萬別叫我把它處死) 謝謝

========== 再補充
這塊主機板配備gigabyte GE-N350N-C2 電源供應器, 開機時, 電腦電源指燈有亮, 但不開機, 電源風扇不轉, CPU風扇不轉
換別新的POWER, 電腦可開機, gigabyte GE-N350N-C2 拿去別台, 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初步是拆下所有電容量測, 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网友:
保內還是丟ASUS 吧 ~有機子 不能插除錯卡 反而 會不正常~
ASUS 說沒問體~簡單阿 把他 搞壞 就換一片 良品囉..

网友:
同上

還是不要亂交人製造故障

免的亂來

网友:
保內的東西~~請直送原廠

只要讓原廠gy發現到你有動到任何一個元件,即使只有"補焊",下場一樣就是退修

(根據經驗送華碩檢修, 一定會回覆主機板沒問題) : 以2012年起,華碩所有維修均不委外了,多是由華碩自己本身為修處理.

我想若送修後~~asus測試OK,你裝回你的主機又有問題,那滿有可能CPU座有虛焊現象,此時你就再送修一次
告知狀況

總之只要超過2次以上送修,最後華碩一定會直接更換良品給你,畢竟維修也是有業績的

楼主:
根據 wish 大有一篇電腦開機的三大信號rst, frame, idry,
但開機後, 顯示RST, FRAME, IRDY 無信號, 卻可以開機
去選擇信號測試功能, rst, frame, irdy 又有信號
這主機板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另外兩個訊息是:
1.請檢查 CPU 電源相關電路,
2.請檢查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據 wish 大有一篇電腦開機的三大信號rst, frame, idry,
但開機後, 顯示RST, FRAME, IRDY 無信號, 卻可以 ...

不是每一塊板子都有支援除錯卡  你這樣看不准 要實際用電表去量他的電壓 或用示波器看他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一塊板子都有支援除錯卡  你這樣看不准 要實際用電表去量他的電壓 或用示波器看他信號 ...

原來如此, 謝謝說明, 那麼請問一下 power 的問題呢??是power有問題嗎?為什麼拿去別台可以用呢

楼主:
還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目前我這塊板子的奇怪問題
就是原先塊主機板配備gigabyte GE-N350N-C2 電源供應器, 開機時, 電腦電源指燈有亮, 但不開機, 電源風扇不轉, CPU風扇不轉
換別的的POWER, 電腦可開機, gigabyte GE-N350N-C2 拿去別台, 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能不能大約判斷一下, 是板子問題,  還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有什麼可能性原因造成這種的怪現象

楼主:
carzy1kimo大大

我換上的POWER 是8年前的七盟 POWER, 用到今天都很正常 (每天4小時), 再也沒有自動重開機現象, 所以看起來應該確定是 gigabyte GE-N350N-C2 有問題

但 gigabyte GE-N350N-C2 (使用約兩年) 接到別台又正常

請教大大一下, 像這種狀況, 如果以像我這種沒有電子維修背景的人, 要如何比較精準的診斷及判斷是主板還是POWER造成的問題呢? 莫非仍然是採用更換零組件的方式來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