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SFET尋問....

楼主(2013-06-04):
主機板有一顆MOSFET...摸它會非常燙是不是代表它壞了...上面印著1F34SG FDD 8880...有可替代的零件嗎...那兒可買的到呢...

楼主:
感謝duncan大大...

网友:
摸它會非常燙是不是代表它壞了 不一定‵
還是要拆下測量 比較好

楼主:
請問可否用fdd6530a或及FDD7030BL代用呢...

网友A:
看規格似可用FDD7030BL代,最好整組換;不過可以買到何須代換?

這裡給您一個小建議,善用論壇搜索功能,您可以獲得更多知識。

先給您一篇wish先生的教學,剩下的您自己試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mosfet

另,看規格似可用FDD7030BL代,最好整組換;不過可以買到何須代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規格似可用FDD7030BL代,最好整組換;不過可以買到何須代換?

這裡給您一個小建議,善用論壇搜索功能, ...

哈!其實論壇很多問題在舊文中都有解釋過,只是新來的朋友都是直接用問的,後來再回答的反而都越來越省略了。
不過你連結的這篇讓我看到wet這位老會員第一篇的發文......,又看到Playx了,很懷念這位老會員,希望有空也回來看看喔!
喔!好像第一次有人稱呼我wish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