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教Panasonic 微波爐磁控管冒火?(已完修)

楼主(2013-06-04):
請教Panasonic NN-S215微波爐按開始時,爐中無物或只有食物磁控管會冒火花,
無法加熱
已清理磁控管附近無異物
請教磁控管是否故障需更換?

网友A:
將爐內擦拭乾淨,有燒焦的地方要刮除乾淨,再將爐內的雲母片更換掉

微波食物時要使用微波爐專用的蓋子,避免油漬附著在爐內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爐內擦拭乾淨,有燒焦的地方要刮除乾淨,再將爐內的雲母片更換掉

微波食物時要使用微波爐專用的蓋子,避免 ...

謝謝指導!
已將爐內擦拭乾淨,也使用微波爐專用的器皿
請問爐內的雲母的功能為何?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已將爐內擦拭乾淨,也使用微波爐專用的器皿
請問爐內的雲母的功能為何?

微波爐內的雲母片,如果將它拿掉,微波爐還是能夠使用,那為何還要用它呢 ? 它的作用是防止微波食物時所產生的油煙.水氣,濺到磁控管的發射頭產生打火現象,是起到隔離作用

楼主:
微波爐內的雲母片,如果將它拿掉,微波爐還是能夠使用,那為何還要用它呢 ? 它的作用是防止微波食物時所產生 ...

照片  tsao0427 發表於 2013-6-5 11:07 PM
雲母片已有部份焦黑導致火花,將它拿掉是能夠使用,需另購新品取代!

楼主:
RE: [已完修]請教Panasonic 微波爐磁控管冒火?

感謝!

网友:
標題加注(已完修)

楼主:
從提出問題到有網友協助解決再去買零件安裝可能需要的時間約1到2週,所以3天可能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