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KPL-VM/S 其內建網路晶片(ATHEROS attansic L1) 是否故障率特高

楼主(2013-06-04):
Hi all,

今天遇到2片不開機故障主板  ASUS P5KPL-VM/S

更換南橋附近820uf/6.3V電容後,可以正常開機,WinPE也可正常進入

但是我發現,其內建的網路晶片(ATHEROS attansic L1) 異常的熱~~~即使不開機,其網路晶片也會發熱

更換電容後,這2片 P5KPL-VM/S 網路晶片多一樣會異常的發熱,但是又可正常開機.

=============
請問:

1.是內建的網路晶片(ATHEROS attansic L1) 有短路故障嗎? (不知該如何測量?)
   可是若是短路故障,那為何又可以正常開機?

2.還是原本此網路晶片(ATHEROS attansic L1),本身就是會異常的發熱.

3.網路上(ATHEROS attansic L1)此晶片,很多人多說有問題~~~即使到BIOS將將內建網路Disable也依樣發熱

TKS

网友A:
一般來說網路晶片會有兩種SMT
一種是有腳位的
一種是BGA型態的

有腳位的你用三用電表每一隻腳都量看看
有短路你會發現阻抗變得很低

要是0基本上那是接地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網路晶片會有兩種SMT
一種是有腳位的
一種是BGA型態的

感謝回覆

經量測其所有腳位阻抗,最低為190歐姆左右,因該沒有短路吧!

我是懷疑~~~該網路晶片因該本來就很燙 or 故障但是可能沒有短路!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正常使用中的 ASUS P5KPL-VM/s ,能否摸摸看該網路晶片是不是真的很燙

网友:
ATHEROS attansic L1 這顆本來 就粉燙囉 ~應該正常~
ASUS BIOS 有些有內建網路功能測試~在BIOS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