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熱牌RAS-911直立窗型冷氣機_無法開啟

楼主(2013-06-04):
台熱牌RAS-911直立窗型冷氣機_無法開啟

去年吹還正常,今年插上電源開機卻無反應,
用電表測量過保險絲正常
還有開鍵按鈕,按下也有短路
電源也有輸入進去,但開不起來
會不會是繼電器故障了
我要如何檢查呢??

冷氣規格

電源:110

冷房能力:1600kcal/h

EER:2.11kcal/hw

啟動電流:29A

運轉電流7.0A

网友:
應先確定機版部份AC TO DC 是否正常
變壓器>橋式整流>RALAY 供電正常否
                         主IC 供電
                         按鍵 5V ?

楼主:
謝謝你...
我是新手...
只是測量開機鍵微動開關...
怕按鍵老舊無反應..

所以你說先檢查DC是否供電正常
我回去測試看看..

网友:
新會員請勿違反版規
這是第一次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