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油漆 和 土水師傅的砂磨機

楼主(2013-06-04):
大家好
家裡 嚴重 發霉 + 落漆
想自己漆 要先刮霉層
家裡有支電鑽 ,可以再買個碗公鋼刷來配

但一直舉著 手應該會酸到爆

想請問

刮掉水泥霉層.要用平台式還是手持式比較好?
平台式好像是用砂紙.手持式要選購碗公

那磨牆..規格,最少要幾瓦才行?

另外再請教~這個手持式的

可以切割鋁門窗嗎? (幾瓦才行?)

夏天到了..也想自己做個紗門..

网友:
大量磨平面,應用大一號的砂輪機,加砂布盤. 才能完成清除的工作.
手提砂輪機可以有很多功能,但是安全防護不可少,
切割鋁成型材,用手提砂輪只可能用小量,小深度.
荅因沒拿穩砂輪破裂事情就大了! 最好是不要自己切.

网友:
碗公鋼刷對付軟的還行...硬的還是推薦用磨的鑽石削磨片
切割片一般的砂輪機就可以...記得切割片最好現買現用,而且砂輪機護蓋一定要裝...
鐵材切割片(8~15元那種)不要壓到,裝之前確認切割片是平整無裂痕的...不然飛出去很危險.
鎖好切割片後先別送電,手轉一下是否有偏心會晃動...
砂輪機我是買有調速的...先低轉速試轉...
切割片對應不同材質有不同的切片...別混用

网友:
手持式砂輪機grinder古爛打,
切割鋁門窗想要切得直......很難,技術含量很高。
因為有點重量,加上它通常不能一切到底。

网友:
切直線就…

先畫條紅線,然後沿著紅線切切切,斷了之後再修飾
不如去弄個鋸台

鋁很軟,用手動鋸也不錯

网友:
我一台切石機,切的東西從最基本的大理石,到角鐵、鋼筋、水泥,無所不切,甚至買了一
片薄的鑽石切片加水切10mm的玻璃,切石機本身就可以接水管,橫的直的往下,通通都切,
記住加水時不要往上或倒吊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