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感應器sensor該如何找到適合的呢?

楼主(2013-06-04):
感應器sensor該如何找到適合的呢?
目前有兩種物體要感應,
1.透明塑膠約8x2x2cm的長方盒子,當他由上到下時需要感應,該選哪一種感應器呢?感應器離塑膠盒大概1cm,感應器也不能太大.
   (當塑膠盒下來到某個位置時,啟動某個110v的開關。)
2.另一種是塑鋼材質,8x3x5cm,當他由上到下時需要感應,但塑鋼又不能完全下到最底,離底部約8cm.

小sensor,但不能使用人體溫度感應那一種,待測物沒有明顯溫度變化,一般放在室內,可以選的有哪幾種呢?
請各位大大幫忙提點。

网友A:
紅外線光電開關及近接開關都可試試.
透明物體較難偵測,可能需使用線性光電感測器並外加比較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紅外線光電開關及近接開關都可試試.
透明物體較難偵測,可能需使用線性光電感測器並外加比較電路. ...

近接開關對於非金屬物質的偵測,不知你要用那種呢?
紅外線光電開關,線性光電感測器並外加比較電路,這個跟我想的差不多.
紅外線LED可用反射式或阻隔中斷式,光電Sensor可用阻隔中斷式.

网友B:
直接用微動開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微動開關如何?

我也正想說可以考慮微動開關,想不到我在修改回文時,你不睡覺卻跑來回答 ...

如果物品向下掉的的動力足以驅動的話,或者選擇高靈敏度的微動開關,若有輪子的話,可能較不會損壞物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想說可以考慮微動開關,想不到我在修改回文時,你不睡覺卻跑來回答 ...

如果物品向下掉的的 ...

因物體重量若下時重量較輕,微動開關可能可法每次都能精準感測(可能需另加治具).另近接開關應較適用於塑鋼材料,至於是否能順利感測,也是要試試看才知道,以上純脆為可能的檢測方法推薦.

网友:
KEYENCE & OMRON 有一大堆感應器可以選擇,有一大本書可以提供參考,甚至還有專人會提供意見!!
塑膠製品可以使用 電容式感應器一般輸出為電晶體方式控制小RELAY ,塑鋼也可以使用電容式感應器 或是 光纖式 或是紅外線遮斷或是反射都可以,最後一招就是使用 影像比較式,只是費用就不便宜了...
若是把現場的情形拍照PO出來就更容易判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物體重量若下時重量較輕,微動開關可能可法每次都能精準感測(可能需另加治具).另近接開關應較適用於塑鋼 ...

這個就是我說的,未說詳情只能用猜的.
塑鋼應該是非金屬,不知有那種近接開關可以感測?
剛查了一下,靜電容式可以用,沒用過不知其效果如何.

近接開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個就是我說的,未說詳情只能用猜的.
塑鋼應該是非金屬,不知有那種近接開關可以感測?
剛查了一下,靜電容 ...

scottwang大:
  以前的經驗 距離不能太遠約1CM以內貼著最好,SENSOR有 VR可以調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cottwang大:
  以前的經驗 距離不能太遠約1CM以內貼著最好,SENSOR有 VR可以調整... ...

阿乾大:
您說的是靜電容式的嗎?
我以前所開發的是工業用電感式近接開關,工業用的靜電容式的沒開發過,也沒有使用過,距離不知.

很久以前自己有玩過的另一些感應式,是以CMOS IC和還有FET做感應,還沒去深究.

网友:
透明塑膠的話用電容式近接開關就可以了,缺點是不能太遠(<1cm)...
有些光遮斷開關也適用透明材質(液晶玻璃跟化學液體偵測用,比較貴一點,但距離可以很長很長)...
至於上下作動判斷,2顆sensor輸出用AB互鎖線路就應該可以了,除非要超快(ms級)反應,一般作業(1秒3~5次以內relay都可以正常作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乾大:
您說的是靜電容式的嗎?
我以前所開發的是工業用電感式近接開關,工業用的靜電容式的沒開發過,也沒 ...

SCOTTWANG大:
    家裡的電感式垃圾桶幾乎都陣亡了!! 很想修卻因為線路複雜,理論無法理解而作罷!! 之前有一台日曆除濕機用電容感應但是也常常誤動作造成地板一大灘水,,,,,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教!
不考慮微動開關,因為塑膠重量太輕了。
其他的近接開關還在研究中,想要找體積小又靈敏的,小弟先研究一番,在跟各大大討教!

楼主:
我東看西看,有看到一個 歐姆龍 E2K-F 近接開關,看起來是比較適合的,
可是看不太懂 2線式?三線式? (我要用的是直流12V OR 24V)
我只想要 偵測到物體時 送出ON短路,沒有物體時OFF 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