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仙烘碗機如何完修 (已完修)

楼主(2013-06-04):
三太子扛一台烘碗機,說是:彌勒聖僧送修的~
診狀:不過電。 初診:聖僧沒繳電費!

用了十年,也該回本

倒掛金鉤比較容易入手

原廠規範:溫度保險絲91~94度C,太苛了! 如果300度C電烙鐵能引燃塑膠,小弟就拜您做師傅啦!
換上94度C溫保後~~~

烘碗機還是不過電、LED不亮、按鍵無作用

怎嘛多重故障的電器,都喜歡來找小弟

110V電源板只有接頭,沒氧化,沒得查~

控制板,主要是一顆微處理器,一個TRAIC

VDD電源是474電容、47電阻、5.1V ZENER、220U電解濾波,連1A保險絲都省略

外供5.0 VDC,LED都不受TOUCH SW指揮

黑色鱷魚夾取代 TRAIC,加熱、風扇、紫外線燈,統統開始工作!
請問哪裡可取得燒錄妥的 CF745 或是整塊控制板? 還有其它完修方式嗎?

相關帖子

网友:
小廚師代工的,只能換版子了。

网友A:
如果確定是MCU壞掉...找人寫一顆吧!! 難度等級不會很高啦!!

有人不是STC專家嗎? 凹他啦...

用STC MCU接腳跳線只需VCC GND P1 P2 P3 P4 P5 P6 P7共9根而已...P1~P4點LED.....P5控制TRIAC...P6 P7 定時啟動....時間不用很精確,不用晶振...

网友B:
之前我家的烘碗機壞掉
我是整個電路板拿掉
然後改裝一顆定時器30分鐘自動斷電

网友C:
1.插電檢查是否有5V供電.
2.檢查按鍵功能,或短路按鍵看是否可開機.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32609814  類似這種小型的不錯用。

网友:
上次我那台也是tcy大幫忙才有板子換
請tcy大幫忙或許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確定是MCU壞掉...找人寫一顆吧!! 難度等級不會很高啦!!

有人不是STC專家嗎? 凹他啦...

噗!寫程式,小弟當場昏倒給您看~第一次聽到STC MCU,有大概類別的編號分享嗎?
或是看不到陶振的MCU就算是ST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家的烘碗機壞掉
我是整個電路板拿掉
然後改裝一顆定時器30分鐘自動斷電

30分鐘定時器?難道CY是用烤箱16A TIMER代用,這個方法讚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插電檢查是否有5V供電.
2.檢查按鍵功能,或短路按鍵看是否可開機.

謝謝老師,除了MCU外,其它零件都確認過~ 周日是下午到嗎?

网友D:
POPCORN大:
  要不要用 鱷魚電蚊香來改裝啊!! 功能好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
  要不要用 鱷魚電蚊香來改裝啊!! 功能好像差不多?

鱷魚電蚊香???? 小小一台~
阿乾師~ 小弟不能理解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噗!寫程式,小弟當場昏倒給您看~第一次聽到STC MCU,有大概類別的編號分享嗎?
或是看不到陶振的MCU就算是 ...

在這就有高手呀.....雖然殺雞焉用牛刀...
http://bbs.pigoo.com/thread-44698-1-1.html

不用有AD型號...找最便宜的型號即可...像12c2052, STC11F02E都行....2K ROM就夠用.......
如果不嫌棄太大顆,接腳太多STC 89C51也可以...價錢也差不多......

其實有成品晶片啦....只是台灣太難找了.....大部分用在電蚊香以及電風扇,電熱器定時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這就有高手呀.....雖然殺雞焉用牛刀...
http://bbs.pigoo.com/thread-44698-1-1.html

imcrazy大:
    取笑他人是犯法的喔!! 我是抄人家的程式來改寫的啦!! 我還不會 COPY CPU呢!!

    POPCORN大:
        鱷魚聞香裡面有定時器 有 LED點燈 有控制加熱器,把加熱器的接點推動大的TRIAC 應該就可以吧!!至於燈就和電熱風接一起好了!! 裡面的電路也是用110v直接供應電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imcrazy大:
    取笑他人是犯法的喔!! 我是抄人家的程式來改寫的啦!! 我還不會 COPY CPU呢!!

我沒有取笑的意思呀....我是認真的!!! 以你的能力絕對沒問題啦!!

因為印象中...你們兩個好像會私通暗曲......A物交換B物............所以我才會用"凹"這個字呀!!....看是要用一斤的電阻來換還是...............
如果我記錯人了...跟你說聲對不起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分鐘定時器?難道CY是用烤箱16A TIMER代用,這個方法讚捏!

找到以前拍的照片了
就是裝上這一顆搞定
一顆好像一百出頭
看照片日期
快一年了都還沒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取笑的意思呀....我是認真的!!! 以你的能力絕對沒問題啦!!

因為印象中...你們兩個好像會私通暗曲. ...

imcrazy大:
    要說互通有無啦!! 我這裡靠近園區所以回收場的東西比較多,比方說買了2公斤的LED總不能自己一個人用啊!!(棉被蓋屁,獨吞!) 換一些棒棒糖和蛋糕美食連絡感情也是美是一樁啊!! 你有要蝦咪東西小弟幫你物色,但是要偷偷的說喔!! 免得回收場的老闆給我提高價錢...

网友:
引用 网友D:
imcrazy大:
    要說互通有無啦!! 我這裡靠近園區所以回收場的東西比較多,比方說買了2公斤的LED總不能自 ...

回收場有沒有美女可以撿呀!! 不要阿婆喔
這個我目前比較缺啦....其他的還沒想到啦!! 想到時再告訴你!!!

如果你要時鐘的程式我可以找給你......逼你上粱山......

不過應該抄STC timer的範例即可,比較簡單.....就找一個16bits 有auto reload的timer..算好需要幾個clock填進去....定時二十分之一秒鐘斷一次........然後變數累加20次就是1秒.......60個一秒就是一分......60個一分就是1小時........24個小時就是一天......

网友:
我覺得和廚具整合在一起的最麻煩....
我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拆下來,想修都沒辦法耶....

网友:
cyair大講的好像是浴廁排風扇定地時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 POPCORN大: 鱷魚聞香裡面有定時器 有 LED點燈 有控制加熱器........

原來三太子雙掌上下開合,原來是暗示: 鱷魚蚊香,噗! 害人家猜錯,去拿鱷魚夾
鱷魚蚊香還沒殺過肉,不知電路長怎樣

楼主:
家裡烘杯機從來就沒插上過電源,拆下機械式定時器獻給聖僧

203=20K歐,噗!這是三太子當時的表情

塑膠料,滾刀穿孔擴孔最快速

開關接點加一顆0.22U/250V 消除火花

面板就勞駕三太子標示

彌勒聖僧歡喜,賜大家一年笑口常開。(已完修)

网友:
強強...太強了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裡烘杯機從來就沒插上過電源,拆下機械式定時器獻給聖僧

這樣也行..還真佩服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換版子了。

ㄟ害!又遇到MCU板掛掉 (TIGER 電熱瓶 PDH-B32R)
TCY大這板有嗎? 請傳消息,我好對人客報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