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上網速度問題

楼主(2013-06-05):
請教各位大大:
我目前是中華的1M客戶

網路類型 ADSL
目前網路速率 1M/64K
預定升速至 2M/64K

我目前還沒升上2M
請問1M的狀況下若一邊下載檔案
一邊開PIGOO網頁 會網頁很慢才開得起來
有的時候沒再下載檔案,也會感覺鈍鈍的

當我下載的時候
PING -t 168.95.1.1 time值最高來到2323ms 最低69ms左右
這樣有正常嗎?
有請中華換過烏龜沒用

請問還有甚麼方法測試哪邊出問題嗎?

网友A:
頻寬優先權問題?

1.你的下載是透過網頁?
如果你用兩個瀏覽器,其一瀏覽網頁,其二下載,可以用軟體限制其二之可使用頻寬
2.你的下載是透過工具?
jDownloader / Mipony / FlashGet / Orbit / FDM / ...
大部份都可以設定"下載速度",去限制一下,你的網頁瀏覽就可以變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頻寬優先權問題?

1.你的下載是透過網頁?

windata 大
1.下載是透過chrome 在MEGA 下載

有時沒在下載東西
跳下一個網頁會出現20-30秒才出現下一頁的畫面

网友B:
用IE試試看,在下自己的經驗,chrome有時候會"起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E試試看,在下自己的經驗,chrome有時候會"起肖".

我一直都是使用IE的
因為要排除是否IE的問題
所以才改用chrome的

网友:
網頁開的慢,不一定是網速問題
電腦的硬體也有影響
在來是,痞酷網的伺服也可能有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ata 大
1.下載是透過chrome 在MEGA 下載

請把"工作管理員"打開,到效能那個頁籤,加上"最上層顯示"

在瀏覽網頁時,看CPU使用率是否有飆高

网友:
主機硬體沒問題狀態下
CPU也沒異常使用率飄高
檢查是不是網路卡效能已經衰減了

現在網頁都有加載FLASH,所以會比較耗資源
CPU等級太低,跑起來會很吃力

网友:
6樓..8樓大大說的很清楚....我+1

有的時候沒在下載檔案,也會感覺鈍鈍的

那更有可能是電腦硬體的問題

把電腦規格...作業系統po上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給我方向
經這幾天測試
似乎都又正常了.....
我也沒做甚麼動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