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221WA 維修疑問

楼主(2013-06-05):
第一張圖,高壓版的下邊燈管,會一直發出 恩~~~ 的聲音,第一次燈管亮的時候不會,熄掉之後再亮就會發出 恩~~~ 的聲音
已換過旁邊的高壓電容,高壓線圈了,還是會這樣
我們老師說,可能是下邊的高壓線圈,後面的零件故障引起的,請教各位大師指導,謝謝

第一張圖:

第二張圖:

网友:
本人小小的建議 燈管可用點燈器看是否正常~
如果燈管本身有問題 點燈器也是會有聲音
另外板子本身可用水管聽 確定是那一部位的問題

圖片說明

圖片說明

网友:
80%以上是燈管問題

网友:
是阿~
若是的話~就送修別亂拆~
搞死了面板~花更多!

楼主:
不是燈管的問題,我有治具,外接燈管也一樣,後來今天查一查,發現一顆二極體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