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nkyo DX-7310 無預警停止撥放

楼主(2013-06-05):
各位先進,我家這台Onkyo DX-7310最近發現撥放到一半會無預警停止撥放,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以下是我觀察到的情形:
1.我發現播放時如果試著去跳躍讀取不同曲目(如從第一首跳到中央或是最後一首)容易就會發生整個停止的情形。不像當機,因為此時VFD顯示、按鈕或是進退片功能卻又正常,不過已無法再load CD。
2.一旦發生這種情形就只能關掉電源重開才能順利讀取第一軌。
3.讀取頭KSS-240A應該沒有問題,因為換上備品也是一樣。
4.CD入片時雷射頭應該會有上下移動對焦的動作,在這情形之下看不到這個動作,因此馬達也不轉。
5.各個電源無誤,我已檢查過也沒有過流的情形。
6.CD晶片為SONY CXA1372 + CXA2500BQ的組合。
7.感覺有點像觸發到什麼保護機制,導致撥放停止。

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一直找不出原因,請各位幫忙一下,感謝!

网友:
1. 是否曾經拆裝SPINDLE MOTOR 及 帽蓋
2. 旋轉時觀察CD片周邊是否同心。
3. 旋轉時觀察CD片周邊是否有垂振。

楼主:
P大,

1.沒有拆過Spindle motor與帽蓋,馬達都是Mabuchi品牌。
2.CD片旋轉無問題,有時可以從頭聽到完。

現在發現CD座的靜態消耗電流正常時為80ma左右,一旦發生停止的情形只剩25ma電流。感覺好像觸發了某種機制而導致。

网友:
排線清一清試試
上次修過一台也是無對焦紅光
排線清完就好了

楼主:
已經清過排線,接點都用銅油擦過也噴了氧化去除劑。有試著在正常撥放時去頒動所有排線(插),並無問題發生。我觀察應該是某個零件開始故障,因為次數越來越頻繁。

网友:
這台有改機
所以電源查查看穩壓

楼主:
maxcar兄,

原本以為是跟自製穩壓有關,後來改成外接電源供應器供電5V與8V做測試(圖中的線就是外接電源),因此不像是穩壓的問題。

网友A:
雷射頭的VR 調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射頭的VR 調過嗎?

沒調過VR,這部分讀片沒問題,問題在於讀取裝置不定時停擺,好像沒了電一般(事實上5V與8V電壓正常),VFD曲目時間停止在斷掉的地方。可以進退片,可是無法讀取,雷射頭聚焦動作消失,必須電源重開數次以上或是關電一陣子才有機會恢復正常,可是有可能一下子又停機了。快被這台搞死...

网友:
有辦法復原改機測試嗎?

网友B:
雷射頭總成 跟 主板 有一段  排線  檢查看看 說不定斷了 那裡有在活動 可能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射頭總成 跟 主板 有一段  排線  檢查看看 說不定斷了 那裡有在活動 可能性很高 ...

12pin軟排已經換新了,還是一樣。不僅是這樣,連CD座跟主板的22pin軟排都被我換成排針式的接頭,問題仍在。 本來還可以正常撥放一下下,現在只要馬達稍微一轉就跳機了。昨天搞了一天,完全沒頭緒。

网友C:
雷射頭總成及雷射頭連桿機構...雷射頭的讀取CD內外圈的移動正常嗎? 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射頭總成及雷射頭連桿機構...雷射頭的讀取CD內外圈的移動正常嗎? 歸位?

如果用手將雷射頭移到外圈去,正常時上電後會歸位而且讀寫頭會有上下聚焦的動作(有看到雷射光),故障時不會歸位,不會有上下聚焦的動作,但是仍然會看到雷射光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手將雷射頭移到外圈去,正常時上電後會歸位而且讀寫頭會有上下聚焦的動作(有看到雷射光),故障時不 ...

手將雷射頭移至外圈後 上電 雷射頭歸位後
那 雷射頭有快速的短距離移動幾下嗎? 像似在找軌的那種動作

再者觀察正常時及跳針時雷射頭的移動是否有差異

主因.雷射頭的移動尋讀軌的動作跟不上資料或有阻礙時(阻礙很細微有時也會)會造成跳針現象
雷射頭的移動螺桿及連桿組須清潔上油 (塑膠齒輪油 或 雪花油)
PS.千萬不要上酸性油脂 及 凡士林 .因凡士林會造成塑膠脆化 如果都是金屬接觸就沒差

网友D:
如果有條件整個CD座換新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處理的
省麻煩更省事--------------------
也許是我以前公司是進口商所以都是這樣處理
你找找看有沒有二手來換--拆機品

還有一點大家都不太注意的---------就是靜電防護---有可能你拆機時---IC就掛了

楼主:
手將雷射頭移至外圈後 上電 雷射頭歸位後
那 雷射頭有快速的短距離移動幾下嗎? 像似在找軌的那種動作

LOKU大,

KSS-240A+CXA1372AQ+CXA2500BQ的組合好像沒有一開始就平行尋軌的動作,它的start sequence是先對焦,然後啟動spindle馬達,接下來才有sled馬達尋軌的動作。正常時(第一次上電時)start sequence是正確的,但是馬達播個幾秒就會停止,秒數也是停在剛才停止的地方,好像是失去控制一般。我這邊的跳針現象是突然整個停擺,即使再按stop與play(或是進退片)都無法重新啟動start sequence,這時只有電源重開一途,但是此舉也不見得就能恢復正常,有時要重開數次才有可能。

昨天量了一些訊號接點如open、close、focus ok,defect detection、reset等電位似乎都正常。其中focus ok在正常啟動時呈現5.0V高電位,一經跳機就馬上變成低電位。我還有懷疑是馬達問題,但是拆下獨立供電卻沒有過流的問題,頂多20~30ma而已,因此馬達應該沒有損壞。目前正在追蹤馬達驅動IC LA6532M,不知道是否是它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條件整個CD座換新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處理的
省麻煩更省事--------------------

我也想換新,不知道哪裡買的到KSK-1220A的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有資訊不知真假-------我不認識對方如要買賣自己想清楚
如果上面這價格我不會修的

現在手上兩組KSS-240A都是上面照片中24pin的版本,其中一組以前買1600(賣家說是原廠零件)另一組500,長的都一樣,完全看不出來。有一位維修師傅跟我說再換一組雷射頭看看,因為我這個情況是越來越嚴重,據說雷射頭放久也會壞。

网友C:
你那台 雷射頭移動螺桿 跟 螺桿馬達 是直接帶動 還是有經過皮帶
如有.皮帶是否 疲乏 打滑

以你在1#所訴
4.CD入片時雷射頭應該會有上下移動對焦的動作,在這情形之下看不到這個動作,因此馬達也不轉。
在入片後CD托盤沒有完成歸定位.以至 雷射頭模組無法上升到正常定位.會出現你所訴4.的現像

-----------
CD旋轉馬達.在入片後會開始轉動.先慢轉(讀0軌) 後快轉
如無快轉或轉速不夠. 檢查CD旋轉馬達本體 及該控制線路

在下就以機件部份描述   電路部份不太懂
這份 王曲 電路圖 希望對你有幫助
Onkyo DX-7310 工放電路圖.part1.rar (1.07 MB, 下載次數: 32)
Onkyo DX-7310 工放電路圖.part2.rar (676.99 KB, 下載次數: 26)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現在手上兩組KSS-240A都是上面照片中24pin的版本,其中一組以前買1600(賣家說是原廠零件)另一組500,長的 ...

剛查了一下 內地價 38~155人民幣
原廠副廠在下不會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台 雷射頭移動螺桿 跟 螺桿馬達 是直接帶動 還是有經過皮帶
如有.皮帶是否 疲乏 打滑

是直接用齒輪驅動,沒經過皮帶。
十分感謝您提供電路圖,幫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查了一下 內地價 38~155人民幣
原廠副廠在下不會分

以前我換過副廠,改一下其實聲音比原廠好。副廠RF放大IC不是用Mitsubishi M52103FP而是SONY自己的IC兜成,效果不錯只是雷射二極體壽命較短。有想過拿原廠二極體去換裝在副廠上,不過據說還要用測試片調整EF balance與bias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我換過副廠,改一下其實聲音比原廠好。副廠RF放大IC不是用Mitsubishi M52103FP而是SONY自己的IC兜成 ...

現在買東西.花原廠價 貴 但不一定買到的就是原廠貨 .副廠的不一差

像幾年前 雙音立體聲藍芽耳機剛出來不久時
朋友託我從對岸買了個山寨 NOKIA BH-214 (主體無配件散裝 350$+150$運)
郵到後2人一起拆郵包..後
我拿出修手表用放大鏡
他拿出 台灣買的盒裝 聯強貨 NOKIA BH-214 (當時市價1480$)
(因郵寄多日未到他等不及先去店家買了公司貨)
2人比對了主體外觀半小時以上
LOGO字體.背部數位條碼.標示字體.字體顏色.塑料材料.紋路.密合度.細縫大小
跟本分不出真假 (只差沒拆機看內部)
(友人一臉無辜樣.我心裡暗高興)
高興的是我買了貴的沒被白了 (當時找NOKIA BH-214 有160$.350$同一家店兩種價
問了客服差在哪.回答:160$小廠做的.350$NOKIA代工廠曲道貨)

就只差在一個紙盒包裝上有一張 聯強貨 的貼紙

友人還向我買了SONY的山寨耳機去搭配
他說比NOKIA BH-214 原廠附的耳機還好聽
(廢話.那組單體是SONY原廠的.沒匹配成對的單體)

但 音響這玩意 很主觀 我不敢多說甚麼

网友:
我家耳機用25年了----------------------現在還在用----------只是外表很差---------------------聲音不會比幾千元還差
--插頭是鍍金的大插頭---------------牌子現在沒看到了----是日本的不知廠還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買東西.花原廠價 貴 但不一定買到的就是原廠貨 .副廠的不一差

像幾年前  ...

昨天去買個副廠的讀寫頭,換上去後還是一樣的狀況....  看來不是讀寫頭的關係。
今天要開始按圖檢查每個零件了,不信找不到原因。

网友D:
找到原因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嗎

多謝maxcar兄關心,目前尚未找到原因,主要是debug有困難且缺少邏輯分析儀或高階示波器。技術文件中指出auto sequencer的啟動是控制CPU送出特定序列訊號給CXD2500BQ變更某暫存器後再依某訊號準位去觸發,接下來就是CXA1372AQ伺服電路的事了。因為通常第一次開機可以讀到TOC(Table of content)就跳掉,所以直覺上認為CPU與CXD2500BQ應該正常。已經訂了一組CXA1372AQ與CXD2500BQ,換上去如果還是沒救那小弟就放棄改玩數位撥放器了。

网友D:
祝你好運找到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你好運找到問題----------------

昨天換上新的晶片還是一樣,自己能力不足只好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換上新的晶片還是一樣,自己能力不足只好認了!

phuang3 大大
您有沒有懷疑過 CD機 到 機板的 軟排線及其插座
(含CD機上所有會移動的 軟排線及其插座)

因CD機運轉時會震動 及 雷頭會移動
會不會在某條件下就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uang3 大大
您有沒有懷疑過 CD機 到 機板的 軟排線及其插座
(含CD機上所有會移動的 軟排線及其插座)

LOKU兄,

有懷疑過軟排線,兩邊都已經改成DIP式的插座了,接點也都量過沒有問題。連接讀寫頭的軟排也換新了,所以我想跟這部分無關。現在剩下的是馬達驅動IC LA6532M與CPU了,無奈這兩個零件買不到。其實這台Onkyo是1998年購買,歷經我無數次的修改,算夠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