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914Asm液晶螢幕電源燈亮無法開機且有燒焦味維修

楼主(2013-06-06):
宏碁acer AL1914Asm 19吋LCD液晶螢幕電源燈亮無法開機且有燒焦味維修實例

這台宏碁acer AL1914Asm液晶螢幕.電源燈亮.無背光.無法開機.

開機亮綠燈.無背光.

液晶螢幕背部.

液晶螢幕型號 acer AL1914Asm

拆機.

這台是L型燈管面板.

希望不是燒燈管.

驅動板應該沒有問題.

順著焦味往電源高壓板過去.

取下電源高壓板.

"安娘喂.那ㄟ安捏" 燒了個大洞.

幸虧發現得早.不然不就要火燒機了.

這也算這機板的通病了.
兩顆高壓升壓器間距太近.造成高壓打火.導致燒機板.

解決方法如下圖.

先刮除燒焦部份.記得一定要刮乾淨.焦碳可是會導電的.避免二次傷害.
再把這條細細的縫加寬.尤其是中間那兩點的間隙一定要拉大.如此就可以解決了.

小C雖然都沒有變形.

但是為了將來的長久性.還是得把它們都換掉.
記得下面那張膠墊也得更換.絕緣性也要注意.高壓電不要跟它開玩笑.

需要補強的焊點還是得補強.

先上機通電試試.沒有問題就可以裝機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請問逍遙大:會不會是過長的針腳引起短路?
            我拆過的電源電供應器,曾也遇同樣的案例,不解的是它也用了4年多…

网友:
原來要挖這麼大才有效!
感謝

网友A:
這塊PI板似乎都會如此,那個膠看了就討厭,對了昆哥你下面那個黑塑膠隔熱片有得買嗎

网友:
版大說的好,燒成焦炭後阻抗變低,實在太危險了,把雙方距離隔大些,是較安全的作法,另外若高壓端零件底部接腳剩餘過長,也是容易有相同問題.

网友B:
我有一次去lwang那裡,聽修螢幕的師父說那個膠也是兇手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去lwang那裡,聽修螢幕的師父說那個膠也是兇手之一。

是啊!隔離膠只要產生質變.一樣會造成短路.

還有一種白色硬式隔離膠也是一樣.如果變成咖啡色.也要把它刮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PI板似乎都會如此,那個膠看了就討厭,對了昆哥你下面那個黑塑膠隔熱片有得買嗎 ...

我都拆廢料.或文具行買透明投射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拆廢料.或文具行買透明投射片也可以.

了解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