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行動充電器1200mAh無法傳送手機充電

楼主(2013-06-06):
0.行動充電器傳送手機充電無法充電,
   請問是哪裡原因的..??
1.
Product Name: HDT-019
Input:5V-1A
Output :5V1A and 2.1A
Capacity:12000mAh

2.

3.

4.

网友:
最進有修一顆5200mah的正狀一樣無法輸出到收機充電
拆開後用電表量電池有4.2v是2顆併聯
先以為電持壞掉所以把電池解焊用電源供應器給電重4.2轉到5v一樣無輸出
也查不到零件有壞,後來裝回電池情況更糟
本來按電源起動有4燈會亮表示有4格容量結果都不亮了
想不到招了就先充行動電源看看結果接線後燈號出現
然後試充手機儘然可充了
最後結論可能電池過飽進保護嗎??????不知
............................................................................
以上是我經驗提供參考
再來你可以先用電表量一下
輸出至手機的接點有沒有5v輸出
會不會有可能只是usu輸出座接觸不良

网友:
一般來說
充電時:偵測電池電壓過高,切斷迴路
放電時:偵測電池電壓過低,切斷迴路

這種輸入與輸出是獨立的,所以電池電壓過低
才有可能切斷輸出
輸出被切斷,無法回復時
可以將電池組斷開,先獨力將電池組充飽
在接回去

网友A:
>>Output :5V1A and 2.1A

個人覺得是唬爛啦....

一般這種電感頂多1A而已...要看感值才能推算........很多都只有100~500mA而已........

況且這是升壓...切換電流一定比輸出電流大很多.....耗損也比較多.......所以......

网友:
先查有無5v輸出
在查電池

行動電源只是升壓模組加電量顯示跟電池監控保護電路 這三種合起來的東西
看看是哪裡出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put :5V1A and 2.1A

個人覺得是唬爛啦....

推都不用推 看到蕭特基二極體就心涼
行動電源的電感大部分都是100uH
這種插件式的大概只有0.8A了

网友B:
>Input:5V-1A
>Output :5V1A and 2.1A

Wo = E*I = 5V*1A = 5W
Eff = Wo/Wi = 5W/5W = 100%
當輸入為1A時,輸出為1A,效率則為100%.

Wo = E*I = 5V*2.1A = 10.5W
Eff = Wo/Wi = 10.5W/5W = 210%
當輸入為1A時,輸出為2.1A,效率則為2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put:5V-1A
>Output :5V1A and 2.1A

scottwang大,他這個標示沒矛盾啦,因為是行動電源,裡面有電池蓄能。
以5V-1A來充電,輸出能力最大是5V-2.1A,滿載輸出時間一定比充電時間短,
如果標示5V-1A充電2小時充滿,輸出5V-2.1A也是2小時那就有矛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他這個標示沒矛盾啦,因為是行動電源,裡面有電池蓄能。
以5V-1A來充電,輸出能力最大是5V- ...

它後面有標示Capacity:12000mAh,這樣的話,無論是1A或2.1A都不大對.
單純標示幾A是一般的轉換電流輸出,除非標示?A/hr才是充電後的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後面有標示Capacity:12000mAh,這樣的話,無論是1A或2.1A都不大對.
單純標示幾A是一般的轉換電流輸出,除 ...

這種東西就不必太計較了,那個12000mAh也不一定真實。

网友:
這種東西看看就好,想要真正的高容量行動電源
就自己組吧,行動電源盒子+升壓模組
買P牌最高容量有到3100mAH,一次4科就有12400mAH真實容量
就不用怕買到虛容量的行動電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put:5V-1A
>Output :5V1A and 2.1A

這裡的 輸入 是指說 充電時所需的電壓 電流
輸出 是指說 升壓模組輸出能力

須知道 電池組在輸出時的電壓 電流 才能夠算 效率
或是 將行動電源 先放在沒電 在充電 記錄電壓電流 下去推算 幾瓦特 在放電 記錄數據去推 效率比 以及損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後面有標示Capacity:12000mAh,這樣的話,無論是1A或2.1A都不大對.
單純標示幾A是一般的轉換電流輸出,除 ...

mAH=mA/Hr
不見就是簡寫了嗎

看看就好若是爛貨 那要除以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這裡的 輸入 是指說 充電時所需的電壓 電流
輸出 是指說 升壓模組輸出能力

你再想想看,你說的話好像有些矛盾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想想看,你說的話好像有些矛盾喔.

因為鋰電池是儲能元件....所以它可以快充慢充......這裡的規格是輸入5V 最大1A..

先不管其他問題....這個行動電源最主要的動力是靠鋰電池轉換....最大輸出是5V 2.1A並不相違背呀........它並不是靠輸入電源來直接轉換的.....

就好像電池電動起子....一般它的充電電流都很小....需要長時間充電.....最主要是靠電池供電轉動馬達.....如果拿掉電池...光靠原本的充電器當然是無法讓起子動作的.........除非加大充電器提供的電流規格才有辦法....
(我的起子4.8V 充電電源只有6V 200mA....但馬達運作是4.8V 2000mA)

网友E:
行動電源的
輸入是指外部電力對行動電源進行充電,以5V的電壓 1安培的電流進入行動電源充電

輸出是指行動電源內部電池組經過升壓電路,以5V的電壓 1或2.1安培電流能力供電

mAH=mA/Hr,假設電池組是12000mAH
當輸出電流=12000mA時,可以連續輸出1小時 才會放電完畢
當輸出電流=  6000mA時,可以連續輸出2小時 才會放電完畢
所以當輸出電流越大,可用時間越短

電路升壓過程,會有轉換效率問題
所以電池容量*轉換效率=可用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行動電源的
輸入是指外部電力對行動電源進行充電,以5V的電壓 1安培的電流進入行動電源充電

使用時間除了轉換效率以外....還有能量守恆要遵守啦....你沒有考慮進去...
3.7V -> 5V 時...切換電流比較大啦.......比如說輸出5V 12000mA時...100%效率的話..電池平均消耗電流是  12000mA * 5 / 3.7 = 16216 mA

當然鋰電池還有一個特性就是電流越大....使用時間就會越短(實質電容量是變動的)........要看放電曲線.....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再想想看,你說的話好像有些矛盾喔.

小弟不才n_104|
請版主點出矛盾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不才
請版主點出矛盾點

我重看了原貼者內容,還有你的貼文,你說的應該沒有錯,只不過那些沒有標點符號的文章,讓人看了很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