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WA K-3288 電源板 零件詢問(以修復)

楼主(2013-06-06):
請問這是哪一片 面板 可以用 哪一片 可以點

有看到 一各 B 字 其他不清楚

看這街點 很像是公板 有 +5VBS
但是 他的電源沒有

目前只有簡單 送12V5A 給 AD 確定 AD 沒壞 可以 選台 聽電視的聲音 跟遙控 開關
剩下 面板 跟高壓 要等 零件 不然只能 找 12V 24V 的電源板來改囉

剛剛無聊 拿 VIEWSONIC 電源板 只有24V +5VBS
用他的 +24V  跟 變壓器的 +12V5A
也可以 開啟面板 看電視~
看來 只有壞電源板 而以~~~

以被打磨~~
1腳有300V 其他沒有電壓
2腳接大電容 地
3腳 黃黃澄 大電阻
4腳接~473J  跟100歐姆電阻
5腳 2極體 跟電阻
~ 懷疑這顆壞囉...
請問 有人知道 型號馬?
如果沒有 有推薦那片 便宜 好用的 ~24V 12V 的電源板

网友A:
買一片換一換比較快.不用求東求西.

楼主:
找到一顆超像的

引用 网友A:
買一片換一換比較快.不用求東求西.

這一片 不知道 哪可找~沒型號ㄝ
電源板 只有2組 電壓
+12 跟 +24 地

网友:
那塊我有可惜殺了不知丟去哪 我找找
這片用6 m16 可以點 岡山阿智 有幫他改一台

网友:
很好找!TEL

楼主:
KA5Q1265RT

比對一顆超像的 看電路圖也是2腳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