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500 plus的ups

楼主(2013-06-06):
大家好
請教大家有人修過飛瑞a-500 plus的ups嗎?故障原因是不插110v市電
只有電池它就一直叫,長聲二秒接斷性一直叫,把掉電池就不叫
換過電池一樣,換二三顆都一樣下面是拆開照片

經檢測無電池供電插座插110市電有110
但有電池支援供電的都沒電

還有插110不放電池ups開不了機不叫
但不插110只放電池ups會叫

网友A:
電池是新的嗎?裝進ups時電壓是多少?
裝好電池,上市電時,長按啟動鈕是否可以開啟或關閉ups?

多拍些基板的細節,否則無法幫你判斷基板的那一部份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是新的嗎?裝進ups時電壓是多少?
裝好電池,上市電時,長按啟動鈕是否可以開啟或關閉ups?

好~我在多拍一些照片上來

我有換過新電池及舊電池都會叫,按開關關不了機的一直叫
裝上前電壓我沒有量,但可以確定插市電要幫電池充電電線那個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我在多拍一些照片上來

我有換過新電池及舊電池都會叫,按開關關不了機的一直叫

我手上正好有一顆同型的可以比對,目前我正充一顆12V7來代用試試,

网友B:
請問  這UPS裡面還有一顆像汽車保險絲的  扁扁 但是裡面有一U型 可用電表BB檔去查看看..有時候 UPS輸出太高 會先燒這保險絲..保障後面不會燒毀..我就試過用熱風槍接UPS 開500-550W之後 馬上燒這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正好有一顆同型的可以比對,目前我正充一顆12V7來代用試試,

先給大大補幾張細節的照片

另外說明一下今天我量它後面那兩顆HRF3205電源MOS三支腳都互導通
感覺上因該是MOS掛掉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這UPS裡面還有一顆像汽車保險絲的  扁扁 但是裡面有一U型 可用電表BB檔去查看看..有時候 UPS輸出太高 ...

大大你說的是下圖這一個保險嗎?因機內我找不到你說的U型保險

网友:
忘記了  我低飛瑞是半月型 裡面有這保險絲作用..不好意思  誤導了

网友C:
還有插110不放電池ups開不了機不叫
但不插110只放電池ups會叫
這些功能好像是正常-----------------是不是原本就是這樣-----我以前一台好的測試也是這樣----同廠牌也是500外殼是白色---比這台還低檔

网友D:
離線式與在現互動式,大部分都必須依靠電池
才能進行開機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離線式與在現互動式,大部分都必須依靠電池
才能進行開機動作

如果這麼說我有放電池它因該是不能叫
一直叫代表它沒測的電池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插110不放電池ups開不了機不叫
但不插110只放電池ups會叫
這些功能好像是正常-----------------是不是 ...

因為這款我們公司很多其它的都不會~
所以因該是故障囉,mos機板上比較不準但
有機會在確認

保險絲我在確認一下它的好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這麼說我有放電池它因該是不能叫
一直叫代表它沒測的電池囉~

正常來說,剛接上電池那瞬間會叫一聲
進入待機狀態,等待市電輸入或手動開機

如果一接電池就警報,就先從mcu附近找看看可疑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來說,剛接上電池那瞬間會叫一聲
進入待機狀態,等待市電輸入或手動開機

是啊~正常如大大說的就是大同小異

但這台故障是接上電池就一直叫沒停的~
很明顯它不能完成其中一項自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