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G31D-M

楼主(2013-06-06):
插入12V 4孔 , 主機板燈亮,CPU風扇不運轉
拔除12V 4孔 , 主機板燈亮,CPU風扇運轉
懷疑主機板CPU供電區短路,測了以下數據 ... 測量並無CPU短路現像
以上問題請益 ...

网友:
之前小弟有張G31也有此現象
檢查後是PWM有空焊
補上助焊劑用熱風槍回焊後
就可以正常開機了!!
提供你參考一下!!

网友:
建議 拆下測量 MOS  有些有問體的 板上測量 是多餘的~
單板 這樣測 只能測擊穿的~有點問體的 不拆下測  測不出來

楼主:
for kinblo ... 明天下班會在pwm上補焊,ths

for carzy1kimo ... 12V與接地並無短路,12V與MOS也無短路 ... 還是要把MOS全拆下測量 ?
記得carzy1kimo 兄說過 ...  mos若壞了, asus SOP程序連pwm也要更換 ?
可以測量南橋有無故障 ?

楼主:
回報狀況 : 圖中MOS拆下測量 GDS三點短路,換回新品MOS,CPU風扇仍然轉1秒即停 ...

12V 4PIN 拆除,CPU風扇能轉 ... 12V 4PIN 裝回,CPU風扇無法運轉

12V 4PIN 裝回,CPU拆除,CPU風扇能夠運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狀況 : 圖中MOS拆下測量 GDS三點短路,換回新品MOS,CPU風扇仍然轉1秒即停 ...

12V 4PIN 拆除,CPU風 ...

以你的狀況來看,可以試著換驅動ic看看,不過你這是8相供電,我只看到6個驅動ic......還不行,就請節哀吧~~pwm~~qfn封裝~~我還沒焊成功過呢~~

楼主:
感謝wanjonwan 兄提供 ... 會試著換mos 驅動

另忘了補充 : 不管有無12v 4pin ... 主機板的燈都會亮

网友:
很可能是+12V 4P對Vcore短路........
另..CPU 核心供電為並聯,不論X相供電,只要其中一相短路,其它相用電表量都呈現短路現象

网友:
可以上助焊膏回焊先試試~~如果壞ic還好壞旁邊電阻就要功力ㄌ

网友:
ASUS 這系列 北橋 很容易掛蛋~它吃一組CPU 供電~要先 拆下 北橋散熱片 看看 MLCC 電容.
MOS 壞調一顆 其他 一樣相的 也要一並檢查 正確做法 連同驅動IC 整相MOS 都要更換
如果 更換還是短路的話~~~你可以 用電表 量CPU 供電 一瞬間的(保護) 電壓 看看 有沒有 1.幾V

楼主(2013-07-07):
mos 驅動為RT9618 ... 網路找無此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