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燒毀元件請問

楼主(2013-06-06):
請教版上先進
power燒毀元件
這顆是sck嗎? 直徑 9.6mm 但是不知道規格~ 該用那一個規格換上

在這個位置th1

网友A:
應該是NTC吧........不過要確認一下......不要是MOV....不然就慘了.....一個是串聯一個是並聯....要看電路..

NTC是減少瞬間電流......不用變短路也可以.......只怕你不只壞掉這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NTC吧........不過要確認一下......不要是MOV....不然就慘了.....一個是串聯一個是並聯....要看電路. ...

會發現這顆壞了~是拆開power檢查時發現的~
原本就正常使用只是電腦常關機重開所以拆開檢查~
就發現這顆有問題~只是爆了看不出規格~
我看它牌的power這個位置上裝著sck054這顆應該是(熱敏電阻)不過它是綠色的~
我拆下這顆剩下的殘餘看起來是黑色的~不知是不是燒黑的~

网友:
板子上寫TH1~
我覺得是熱敏電阻~

楼主:
TH1有什麼意義嗎?
拆下這顆元件不知可不可以在焊接好後在裝上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就一片鐵片加上2支引腳而已

网友:
sck054這顆應該是(熱敏電阻)不過它是綠色的
那不就是答案了嗎
買一顆換吧

楼主:
顏色不一樣沒關係嗎?怕換錯元件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5737-1-1.html
跟我的宇宙王power壞掉的地方一樣~你的還算完整~我的一碰就碎了~剩下兩隻腳

楼主:
找了一顆sck084裝上~可用~但還沒上負載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顆sck084裝上~可用~但還沒上負載測試~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5742-1-1.html

网友:
大大們
請問是紅圈這顆嗎?

网友:
不是
那顆是感應溫度
調整風扇速度

网友:
哈哈!謝謝大大..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