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線斷在牆內?三用電表二極體檔量測值達1.8??

楼主(2013-06-06):
套房裡同一面牆的三個插座過一晚突然沒電,打開開關箱裡面有五個無熔絲開關:2P50A後面接著2P20A,1P30A,1P20A,1P20A。原本以為是30A那個壞了因為負載端生鏽嚴重且電線包覆約有5公分生鏽及包覆變形,換了開關還是一樣,再查一遍才知道是最旁邊的20A有問題。
我找到了右邊三個迴路的三條紅線及三條白線,並確定了最右邊那個迴路的紅線跟白線。
(照片中右下角那兩條線是我後述的自拉明線)

轉開螺絲卸下紅線跟白線,三用電表轉到二極體檔,分別量測同一面牆兩邊插座的L極跟N極都是從1變成0,表示迴路有通。

但是量測開關箱那邊的紅線跟白線到插座那邊,不同線的話,量測數值不變仍為1,同一條線的話若有通應該會是0或趨近0,更何況兩者間的垂直距離+水平距離不超過2米,但是兩條線分別量測結果卻都是1.4~1.9之間飄移。網路爬文找不到可能的解釋。

剛好最近認識個水電公司的朋友,他在百忙之餘抽空繞過來幫我看看,發現因為是老舊大樓,當初的安裝沒有很照規矩來。
原本判斷電線可能燒斷在裡面但是想要抽換線卻是完全拉不動,奇怪標準四分管怎會看不到插座那邊的電線有動靜,懷疑開關箱與插座間的牆壁裡面還有一個插座盒(調出以前的照片,水泥牆沒有其他插座),且白線或紅線可能在那看不到的地方有跟別的東西接在一起。

測試過程中曾發生一次打開總開關時似乎是管內有短路的澎一聲,但是無熔絲開關都沒有跳開,有點緊張是否裡面有燒融了,但若真有的話一定會有開關跳開才是。其他迴路測試也正常。

最後不得已,水電朋友也同意我的看法,自己重新拉紅白線到插座那裡取代原本牆內的紅白線,我把原來的紅白線兩端共四頭個別用電火布包起來,拉完線測試一切正常。

另外再找時間把開關箱換掉吧。

講那麼多是想請教各位高手兩個問題:
1.原本量測線路是否導通的值為何不是介於0跟1之間而是在1.4~1.9之間飄移?
2.我很在意管內那一聲類似短路的澎一聲,擔心將來會有強烈安全疑慮,但因為已經把原來的紅白線廢掉了,是否可以放心?又或者各位高手有無其他懷疑?

不論是否有獲得回應或指教,都要感謝您花時間看完小弟的問題。

网友A:
請師父用氮氣通通管路!看是否有氣流從配電箱噴出來

2.既然已經廢掉原有線路,基本上安全性就還好,不用擔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師父用氮氣通通管路!看是否有氣流從配電箱噴出來

2.既然已經廢掉原有線路,基本上安全性就還好,不用擔 ...

感謝大大的回應,原來還有這種東西,灌氣的話是可以測試是否該通道直通配電箱囉。
如果氣流遠低於噴入的氣體就可以合理懷疑中間有其他盒子了。

感謝您的指教。

我剛好在老家有一台空壓機壓力可以到7~10kg,還有一台BOSCH DMF10Zoom牆體探測器,應該可以拿來測試。

再次感謝您。

网友B:
量測到1.4~1.9就表示有阻抗,既然沒有用也已經換線,那就大可放心,不過我覺得會碰,無熔絲開關應該會跳脫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測到1.4~1.9就表示有阻抗,既然沒有用也已經換線,那就大可放心,不過我覺得會碰,無熔絲開關應該會跳脫才對! ...

謝謝您的指教及提醒,無熔絲開關我換配電箱時再一併更換以策安全。

网友C:
無熔絲開關沒那裡好
不然就不會有電線走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熔絲開關沒那裡好
不然就不會有電線走火了

也對!!最想把線換掉,但先前那條電線完全拉不動,甚至連晃動都沒有。好歹前後拉一拉也會晃一下讓我們知道......就是它啦!但是沒有......,如果最慘裡面紅線或白線有跟別的線接在一起,得要破壞裝潢才行換掉。

网友D:
小弟愚見...有錯請更正..謝謝!
插座的P向(火線)跟N向(地線)照圖片所示...不應該導通....
PS:無熔絲開關只會在"過載"時跳脫(斷路).....二次端(器具)如果有短路...電流沒大於開關的耐壓...則不會跳斷~
如希望短路跳斷...可以在開關的二次側串一個漏電斷路器...或選有漏電斷路功能的無熔絲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愚見...有錯請更正..謝謝!
插座的P向(火線)跟N向(地線)照圖片所示...不應該導通....
PS:無熔絲開關只會 ...

我昨天才知道無熔絲開關不等於漏電斷路器,但因為屋內原始沒有配接地線,且屋內插座也不是用三孔的,所以昨天那位水電工朋友建議有機會還是把大樓電表區拉一條綠色地線過來,就算不想讓地線佈滿全室,好歹接上浴室內的電熱水器及洗衣機或冷氣機也好。

网友E:
何不用歐姆檔,偏要用二極體檔,1.784 單位Volt
換算電阻可能為1.784K歐姆.  (1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不用歐姆檔,偏要用二極體檔,1.784 單位Volt
換算電阻可能為1.784K歐姆.  (1mA) ...

只知道二極體檔對通路與否的簡易判斷,謝謝您的建議,會再深入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師父用氮氣通通管路!看是否有氣流從配電箱噴出來

2.既然已經廢掉原有線路,基本上安全性就還好,不用擔 ...

翻了一下之前買的工具書:家庭水電DIY妥當教戰手冊第117頁關於引拉線技術裡面有提到高壓氣體的用處。還有提到乾濕兩用吸塵器剛好我也有,原來還可以用在這地方。

网友:
無熔絲開關無法應付瞬間短路,短路時間稍為長一點
才有可能跳脫

网友F:
leobjient大
你有拆下附近的插座起來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objient大
你有拆下附近的插座起來看嗎?

有確認過其它的插座確定是其它的迴路了。但我少做了一個測試動作:卸下電箱中右二或右三迴路的紅線或白線,跟右一迴路出去的插座(照片中所見)去測試通路與否。

我只是要測到底電線是否斷路所以用二極體檔測,至今尚未明瞭二極體檔為何測出值沒有介於1跟0之間。現在中午了,等下午再打電話問電錶製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不用歐姆檔,偏要用二極體檔,1.784 單位Volt
換算電阻可能為1.784K歐姆.  (1mA) ...

剛剛直接詢問三用電表製造廠,他們回答如同大大所說,不一定只要用二極體檔,往上甚至到200K歐都行。

至於用二極體檔測通路的值介於1.4~1.9表示那條線已經要斷未斷了。

這次自己當水電工省下了原本先連絡過的水電工換線工資粗估1500元,雖然很累但也學到不少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直接詢問三用電表製造廠,他們回答如同大大所說,不一定只要用二極體檔,往上甚至到200K歐都行。

至 ...

測量室內配線建議用指針式三用電錶 x1電阻檔比較不會誤判。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直接詢問三用電表製造廠,他們回答如同大大所說,不一定只要用二極體檔,往上甚至到200K歐都行。

至 ...

又稱 逼逼檔
在單條電線兩端量下去沒聲音或一下有一下無就代表那條電線報廢了

楼主:
我是用BB檔啊,只是這台臨時買的電表其BB檔是在二極體檔(如照片中所示),卻偏偏出現問題中超過1的漂移數值。不過以後我不會只用二極體檔了,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