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物利用再一發-----也是POWER上面的接頭

楼主(2013-06-06):
上次我有發了一帖用軟碟機的電源線插TO 220的晶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5%88%A9%E7%94%A8
最近又有一個靈光出現,就是我買了10個MR16 的LED燈,找不到底座(主要是不想花錢),用焊的又不方便,眼睛瞧到丟在桌邊的壞POWER,看到現在P4的主機板都有一條4pin插頭,拿來往MR16燈試試看,哈!將將好,用對角兩腳和MR16燈腳,簡直天作之合,剪了幾條....嗯...沒了,可是燈還有,怎辦?
主電源的20P接頭好像也可以,拿來插一下,也是剛好,太大也太浪費了吧?找了一把屠龍大刀,砍啦,20P剛好劈成五個4P,哈夠用啦,提供先進們參考。

楼主:
四條線,兩條當懸掛,兩條當電源線,這種MR16 LED燈沒有正負之分,
用鹵素燈12V的AC電子變壓器也可以用。
點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條線,兩條當懸掛,兩條當電源線,這種MR16 LED燈沒有正負之分,
用鹵素燈12V的AC電子變壓器也可以用。

要注意耐熱喔

网友:
這種MR16的LED杯燈,發熱比鹵素燈低很多
發熱的問題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
延用鹵素燈的安定器,基本上可已多顆並聯都不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耐熱喔

我買的這種MR16的LED燈是1W LED三個組成,一個才3W而已,發熱有限,不過它每個LED都有
玻璃聚光罩,所以有投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