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Infrared Cable

楼主(2013-06-06):
http://www.hkepc.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685091
nokia ca-42 傳輸線出線只有三條線 TX RX GND  不就GG沒辦法生出Vdd 3.3V

网友:
3C賣場賣的 USB紅外線傳送接收器是否直接可以使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44529-1-1.html 參考看看!!

网友:
那是他的輸出壓

可以自己接 不一定要照他的出線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