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Jen液晶電視VT-3202T 聲音小聲.求助!

楼主(2013-06-06):
請教先進J-Jen液晶電視VT-3202T 影像正常,聲音小聲.音量調到一半50.聲音還是小聲.
要音量調到90以上至100.聲音才會正常大聲.TV與AV輸入都相同.
請教先進J-Jen液晶電視如何進入工程模式?設定音量,感激不盡~~

网友A:
av聲音呢?  正常嗎?

個人覺得主機板ng  可能交聯電容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聲音呢?  正常嗎?

個人覺得主機板ng  可能交聯電容掛了

回報jackhiphop大 AV與TV輸入都相同.音量都不正常.聲音小聲.音量調到最大.聲音會正常很大聲.謝謝!

网友B:
如果改用外接喇叭是否能正常調整聲音大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用外接喇叭是否能正常調整聲音大小呢?

回報 Ultraman大 沒有外接喇叭座,將兩個喇叭換新.狀況相同.音量調到一半50.聲音還是小聲.音量調大.聲音會正常很大聲.謝謝!

楼主:
拜託!有哪位前輩知道如何進入內碼工程模式?
(主機板型号01T40125A與Dynaview亨輯相同).可否告知小弟,在此先謝謝了!!

网友C:
從喇叭端往回查,是不是訊號路徑有故障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喇叭端往回查,是不是訊號路徑有故障產生

回報 winrar070大 從喇叭端往回查聲音放大,無發現異狀.懷疑控制端問題.還在努力中.謝謝!

楼主:
沒有進入工程模式的方法,只好改聲音放大VOL音量控制端的控制電壓.
加一個電阻提高電壓,音量調到一半50就可以正常很大聲,終以完工交機.謝謝先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進入工程模式的方法,只好改聲音放大VOL音量控制端的控制電壓.
加一個電阻提高電壓,音量調到一半50就可 ...

勵害哦!這樣改法也能解決問題!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