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speed dome

楼主(2013-06-07):
請問站上有前輩會修高速球攝影機嗎???

网友:
不要一文多發!!
我會請板主把你這篇移除

另外,你只問會不會修
至少也先描述一下目前故障
這裡沒有人是神仙~

网友:
人造的東西,當然有人會修。
你只要準備錢就好了,
錢夠了自然有人幫你修,甚至重開生產線。

這裡的人很好的,不賺你錢,教你自己修。
請你把產品型號、規格寫好,
使用狀況、故障問題說清楚,
物品拆解,零件、電路板照片登出來,
各個元件 電壓、電流、阻值量一量,方便大家隔空把脈,
只要肯學,有很大的機會自己修好的。

网友:
前輩不敢
但是可以發來幫你看看

网友A:
大仔:請問一下到底是那種機器、型號、規格???

网友:
高速球攝影機
是便宜的球形射影機嗎------------

還是可以分析球入境的攝影機價值幾百萬--------------這直接送廠

网友B:
找人修理請到徵求啓事版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仔:請問一下到底是那種機器、型號、規格???

lilin pih-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人修理請到徵求啓事版區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