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教主機版問題

楼主(2013-06-07):
請問一下,如果主機板因為不知道正確的開機排針,
用刷的尋找開機排針,有可能造成主機板損壞嗎!

网友:
接地是可以先用電表找出來,但是其他的,就真的要一支一支慢慢去跟接地阿斯。
其實在還沒上電前,倒是不用擔心損壞到其他腳,就算去刷到像是LED的也沒差。

网友:
那是品牌機的做法,只能憑經驗去測了!

网友:
看不太懂意思.....

不過,開機PIN腳上面不是會有個5V~3.3V的電壓嗎?

楼主:
在沒有量測的情狀下,有上電,因為不知道開機排針,
而刷排針找開機排針,這樣會造成主機板短路損快嗎!
因為有上電會怕怕的

网友:
標示不清的我多這樣做~沒刷壞過~

网友:
找手冊不是比較快

楼主:
二手的,沒手冊,有些品牌機好像沒有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