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頻率如何自動修正?

楼主(2013-06-07):
請酷網所有前輩幫忙!!
如附圖,VR可調整輸出頻率達到後級工作物 L&C的階振頻率,但是常常因工作物改變或放置位置偏差而使階振頻率改變,影響效率變差,請問有甚麼方法(可以在因工作物或放置位置而使階振頻率改變時,)能回授一訊號給IC,自動調整其輸出頻率,使其達到自動頻率控制?

网友A:
之前有找過類似的資料

用關鍵字  "感應加熱 4046"

不知道是不是您需要的  參考看看

网友B:
這是一個不可調式升壓電源供應,原電路設計VI範圍有多大,如工作物是溫度有關那就要加電壓或電流轉換器,或在功率放大輸出後加溫控PWM電路來個別調整

网友C:
超音波焊接機還是
一般的加熱機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找過類似的資料

用關鍵字  "感應加熱 4046"

感謝提供資料,來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音波焊接機還是
一般的加熱機器 ?

是一般的加熱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一個不可調式升壓電源供應,原電路設計VI範圍有多大,如工作物是溫度有關那就要加電壓或電流轉換器,或在 ...

抱歉!! 原線路表示錯誤, 已更正
線路由SG3525的第6腳VR來改變輸出頻率,當達到LC共振頻率時效率最好,但由於工作物改變或放置位置都會使共振頻率改變+-20%範圍,希望在不需由使用者手動來調整,需求它能經由回授訊號自動調整其輸出頻率追蹤共振頻率,使其達到自動頻率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般的加熱機器

想法雖然簡單, 不過要達成可能不容易

你有 DIP meter 的話, 能不能先看看所需要的頻率範圍, 然後才決定得如何設計

現在一堆人在搞無線充電, 面對就是這個難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原線路表示錯誤, 已更正
線路由SG3525的第6腳VR來改變輸出頻率,當達到LC共振頻率時效率最好,但由 ...

電路變更不大ㄝ,工作物是加熱模式這跟LC共振有何關連,這電路不是只回饋電壓跟電流到sg3525做pwm

网友D:
這電路是不完整的
再最終輸出地方要一個檢知頻率電路--------------------有信號才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變更不大ㄝ,工作物是加熱模式這跟LC共振有何關連,這電路不是只回饋電壓跟電流到sg3525做pwm ...

沒錯!這電路只回饋電壓跟電流到sg3525做pwm ...現在需要回授頻率到SG3525來追蹤LC共振頻率(就是請教如何處理的問題),
工作物是加熱模式跟LC共振頻率會影響加熱效率!!一件工作物加熱在LC共振情況下需S秒就可完成,若無在LC非共振情況則需S+N秒才能完成,效率就變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電路是不完整的
再最終輸出地方要一個檢知頻率電路--------------------有信號才能處理---

這電路是不完整的-->這電路是示意圖,
有信號才能處理---> 是的,輸出地方會有一個檢知頻率電路,請教的問題就是要如何處理這個信號才能達到追蹤共振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雖然簡單, 不過要達成可能不容易

你有 DIP meter 的話, 能不能先看看所需要的圍頻率範, 然後才決定 ...

希望前輩多多提供意見!!
所需要的圍頻率範 10KHZ ~ 35KHZ , 頻率(共振點)調好後 , 偏移共振點頻率 + - 20% 可自動追蹤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電路是不完整的-->這電路是示意圖,
有信號才能處理---> 是的,輸出地方會有一個檢知頻率電路,請教的問 ...

看起來是要用變頻機當動力,只能12v供電是有移動需求嗎?? 工作物是C,L是指電熱絲嗎
(這種LC如何諧振工作)

剛又想到是不是前端要PFC

是2樓指的感应加热电源嗎,這不是已有成品

网友:
你是要做金屬加熱的吧

一般也需要檢知電流---跟相位---在經微電腦處理
我不是很懂----上面是我猜測的---------------
如工業用功率很大一般人接觸不到

网友:
並聯諧振時阻抗為最大(電流最小),或可利用電流感測器(如CT等)偵測負載端電流,並回授置頻率產生器,達到自動微調頻率之功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要用變頻機當動力,只能12v供電是有移動需求嗎?? 工作物是C,L是指電熱絲嗎
(這種LC如何諧振工作 ...

他講哦應該是這種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f0Ms6RJ7l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zMu16ebrV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要用變頻機當動力,只能12v供電是有移動需求嗎?? 工作物是C,L是指電熱絲嗎
(這種LC如何諧振工作 ...

把他的諧振電容&電感,想像成是一般家用的"電磁爐"會比較容易理解

网友F:
PWM 影響不了負載LC的諧振頻率

LC的諧振頻率改變,是因為L改變了
L改變是因為負載含鐵質, 鐵質的導磁作用變成有磁芯的電感  電感值變大了>空芯電感
  工作物或放置位置===>鐵質的導磁作用的大小變化==>改變了L電感值

電感值變大了 LC的諧振頻率變低
然而工作目的是為了加熱  也就是說利用工作物的鐵損產生發熱

既然是  [利用工作物的鐵損產生發熱 ]  應用上
以 [有負載工作物]  時 設定工作頻率
空載時頻率 視為無效

  但是因為空載時頻率會比有負載時的頻率較高
  因此稍微需注意 頻率 與選用諧振電容 的誘電損失DF值
  同時注意 空載諧振電壓  也會偏高  是否大於功率晶體(TR/MOS) 耐壓
  必要時設立監測頻率電路  去降低PWM 工作周期(佔空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前輩多多提供意見!!
所需要的圍頻率範 10KHZ ~ 35KHZ , 頻率(共振點)調好後 , 偏移共振點頻率 + - 20 ...

俺不是前輩, 不過之前曾經研究過一些資料
你可以參考看看, 估計你的目標的難易程度

http://www.rmcybernetics.com/pro ... nduction-heater.htm
http://markobakula.wordpress.com ... r-induction-heater/
http://www.dansworkshop.com/2008/03/induction-heating/
http://www.fairchildsemi.com/an/AN/AN-901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講哦應該是這種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f0Ms6RJ7lE

是的,就是這種,當工作物(鐵條)粗細不同時,就會影響共振頻率,為了讓使用者在加工不同粗細鐵條時,不用手動調整就能自動調整跟蹤共振頻率而以最高效率來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 影響不了負載LC的諧振頻率

LC的諧振頻率改變,是因為L改變了

感謝SIMON1016 大將問題說明得非常詳細,希望經過大家腦力激盪能夠找出一可行的辦法來!! 謝謝!!

网友F:
高週波加熱機的設計  LC是如何作的  我不清楚
上面附圖 是參考 CRT MONITOR (多頻)  水平共振電路小改一下
基本概念 是切換共振電容
MOS可以改RELAY

注意共振電壓 與 MOS 耐壓
切換共振電容 時會引起瞬間尖波  有時會破壞MOS
一般MOS和共振電容會分別各加上一 2XX~470K  釋放尖波能量

如果電流不小  共振電容選用需注意使用高電流

网友:
記得以前工作上使用 RF的電源來作"電漿蝕刻",為了讓裡面的阻抗維持在 50歐姆,在終端負載接有一組 MATCHING BOX ,這個裝置會自動調整電感或是電容器來維持組抗一致.

网友D:
all666S你研究這是為什麼----------工作還是興趣
一般不是專業需要很少人會去研究這東西
不同目地會有不同做法---成效會較好

网友B:
跟電磁爐應用原理類式,看了多個圖列只把金屬急速加熱有何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不是前輩, 不過之前曾經研究過一些資料
你可以參考看看, 估計你的目標的難易程度

感謝您提供的資料,可是很多字不認識我,很難搞懂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週波加熱機的設計  LC是如何作的  我不清楚
上面附圖 是參考 CRT MONITOR (多頻)  水平共振電路小改一 ...

因為功率很大,在尾端來控制比較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666S你研究這是為什麼----------工作還是興趣
一般不是專業需要很少人會去研究這東西
不同目地會有不同 ...

純興趣!!
朋友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要我幫忙一起腦力激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電磁爐應用原理類式,看了多個圖列只把金屬急速加熱有何用途

請教估狗  查金屬熱處理....

网友:
純興趣!!------------那就當興趣這要實做才有用
工作上遇到的問題,要我幫忙一起腦力激盪....----------------建議去買國外已經有解決的機器來拆解---因為是工作上的需要不會連這點錢也不花--------
如果是使用問題應該要問廠商

网友:
諧振電容是在機器內部,電容量是固定的
諧振電感是加熱線圈,感量固定,加入被加工物之後,電感量會變
機器啟動前, 先做諧振頻率測試
抓出諧振點,再自動調整工作頻率
設備沒隔一段時間,自動停機自動檢測諧振頻率
再重新設定工作頻率後再加熱
至於怎麼實現,如果我有能力做出來的話,我就要賣設備賺大錢去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