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更換燈管後還是一閃即滅

楼主(2013-06-07):
請教各位先進
更換LCD燈管須注意哪些事項
小弟更換LCD燈管將原高壓絕緣接頭破壞後無法使用
使用熱縮套管 這樣會導致一閃即滅嗎???

网友A:
方便上傳圖片好讓大家提供意見!

不知有先看過板規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上傳圖片好讓大家提供意見!

不知有先看過板規嗎?

謝謝你!如果大家都能重視違反版規的問題,相信痞酷網的資料會越來越完整。

再次感謝!給你一個讚!

网友:
你要換燈管之前有先確認是燈管異常嗎?因為不是一閃即滅就都是燈管異常。
要換上新燈管之前有無對新燈管做一下檢測,不是新品燈就一定都會是好的。
安裝上燈管後不小心折斷或電線打火也都會造成一閃即滅進入保護

网友:
要先確認故障是燈管或是高壓,亂換是沒用的???

网友:
我會先燈管一一測試.確定燈管無異常再往高壓板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