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液晶電視( VH3243)開機後沒聲音

楼主(2013-06-07):
我有一台BenQ液晶電視,型號是: VH3243,開機後沒聲音。不過,開了一陣子之後,關機再開機就會有聲音。
請教一下,這可能是哪邊出了問題?

网友A:
耳屎挖一挖(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有機會好!

网友:
真不知道如何幫忙?
請問有先看板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屎挖一挖(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有機會好!

您好,
   真恨自己是外行的。
   可以請您教一下小弟,什麼是 "耳屎",怎麼挖嗎?

网友:
拆開來, 喇叭線全部拔掉, 再插回去
試試看

MUTE 靜音開關也多按幾次

网友:
我來看熱鬧的!!!   有人在噹噹噹!!   通常可以試試 AD上的24CXX換修!!

网友:
我當作是電容~

网友:
遙控器電池沒電,靜音無法取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真恨自己是外行的。
   可以請您教一下小弟,什麼是 "耳屎",怎麼挖嗎?

耳機孔、音源輸入孔~~接觸彈片氧化生繡(不像長耳屎?)
用3.5Φ音源線插頭~~多進出幾次再吹一吹(雜質),或是WD40噴幾下給它爽一下。
這樣搞不好可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機孔、音源輸入孔~~接觸彈片氧化生繡(不像長耳屎?)
用3.5Φ音源線插頭~~多進出幾次再吹一吹(雜質),或 ...

我沒有外接喇叭。
這樣跟清潔耳機孔、音源輸入孔會有關係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外接喇叭。
這樣跟清潔耳機孔、音源輸入孔會有關係嗎?

有喔~~~~
思考一下電路結構...

网友:
受教了..我看懂了...感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機孔、音源輸入孔~~接觸彈片氧化生繡(不像長耳屎?)
用3.5Φ音源線插頭~~多進出幾次再吹一吹(雜質),或 ...

耳屎清過了,問題還是在。

另外請教二個問題:
  1.  主板上有像生銹一樣的情形,這是如何造成的?
       這有影響到功能嗎?
  2.  請問一下,這個固態電容是什麼規格?
       負極的地方好像燒焦一樣。這是太熱有問題嗎?

网友:
這些污漬是焊油,可能是在 rework 或維修過程中留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