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LED燈條的變壓器

楼主(2013-06-07):
請問大家,如果在淘寶買5050LED燈條,變壓器應該要用甚麼規格?

网友:
這要看led是串連還是併聯架構吧
一般來說都是設計12v供電

网友:
通常是四燈一串,就是12v,注意一下有沒有限流電阻喔!
有的話,就很方便…直接供電解決

网友:
賣家應有規格資料.

楼主:
廠家資料
規格:5050-60燈珠/米
耗電功率:7.8W/米(±1W)
有二個例子:
1.直徑為1.4米的圓形空間燈槽,使用燈條為:
1.4x3.14=4.396米,使用5米的燈條+1條專用插頭

2.長為5米,寬3.4米的長方形空間的燈槽,使用燈條為:
(5+3.4)x2=16.8米,使用17米的燈條+1條專用插頭

5米使用1條插頭,17米也使用1條插頭即可,不知道怎算出來的。它的專用插頭是220V 內含變壓器。

這個插頭看起不是很大一個。

另一個說明:220V 3528貼片燈條,一個插頭可以接10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家資料
規格:5050-60燈珠/米
耗電功率:7.8W/米(±1W)

灯條與灯條之間使用附帶插針聯接,另電源規格7.8W/米,應是誤標,實測值應是小很多,否則就太耗電了.

网友:
廠家規格中所附變壓器內部應是單純橋氏整流器(約5A),即將ACV直接整流為DCV,推測輸出為高直流電壓(非12V),故可推動50-100米 灯條.

楼主:
剛查了5050晶片的規格

產品體積:5.0*5.0*1.5mm
晶片:3芯
工作亮度:6000-7000MCD
工作電壓:3.1-3.2V
色溫:6000-6500NM
工作電流:20MA

感謝謝各位大師的詳細解說,有機會去買個實際測試看看。

网友A:
大大PO..怎麼大小差那麼多
我這是...恆流源...3A

那麼小一顆.應該是這個

那麼小一顆.應該是這個

网友:
以下小弟淺見:

LED燈條通常以DC12V設計為主,燈條我看過最大電壓是DC16V,但應該很快就壞了,
如果是3顆為一剪裁,那應該就是有加限流電阻,如果是4顆為一裁剪,就要注意有可能沒加限流電阻。

電源的選擇應該是取決於燈條的數量,串越多就有可能產生壓降,所以有些廠商他會在電源事先就做電壓較高的變壓器,
因為17米有可能產生壓降了,但這種變壓器建議不要再去接5米,因為5米有可能不會有壓降的問題,
不然可能一接上就燒掉5米的燈條。

瓦數的話,應該正常,市售30cm 18晶的,消耗瓦數就大概4w(+-1w)左右了~

所以我覺得,選電源前先看看燈條要串多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PO..怎麼大小差那麼多
我這是...恆流源...3A

諸葛大好,個人推測此類灯條是以每米為一迴路(設60個LED成串聯連接,則每串僅需一個限流電阻,故可並聯為較長之灯條使用,又因每米僅銷耗20mA,就算是50米,也僅銷耗1A),故才會出現你圖中小電源板.(此為高壓驅動方式,好處是迴路電流小,線路壓降低)

网友A:
ciko哥,真不是蓋的,這小東西真的是高壓限流模組,主要不是控制電壓,不過小弟還是覺得這小東西所出來的功率似乎沒有想像中的好,在淘*上說可以串聯150顆5mm小燈珠,小弟才上了50顆,功率好像就不足,還有好幾顆燒了,之後我就沒用那東西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ko哥,真不是蓋的,這小東西真的是高壓限流模組,主要不是控制電壓,不過小弟還是覺得這小東西所出來的功 ...

串的越少顆越容易燒掉是有可能的.串足了才是比較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