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東芝 37吋 37HL86G 液晶電視故障[已修復]

楼主(2013-06-07):
繼上次大同電漿電視,自己DIY修復後,剛好公司有一台TOSHIBA 東芝 37吋 37HL86G,畫面有異常,
在站上爬文後,目前先購買了 面板驅動IC AS15-F 準備回來更換,IC還沒拿到手,
所以,先在此請教各位前輩們是否有何建議呢?
電視型號:

型號

型號

左半邊畫面異常

左半面畫面異常

左半面畫面異常

左半邊畫面異常

左半面畫面異常

左半面畫面異常

网友:
咦~請問AS15-F出問題了不是會整個畫面都呈油畫的樣子嗎?
若是只有一半怪怪的....那也是AS15-F嗎???

嘻~我是還在努力學習精進中的肉腳師...
不懂的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沒有內部照及相關電壓!
除非有高手碰過這台...才能一針見血寫出問題點!

网友A:
看這機型~像是有點年代
應該不是用AS15吧?
可能是I7868A的?

网友B:
LVDS排线触点处理一下。。。

网友C:
gamma ic是無辜的

网友:
油畫?比較參考這篇,不易判斷,最好是有電壓量測值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排线触点处理一下。。。

請問LVDS 排線是不是驅動IC電路板,那四條白色排線?   我拆開電視背板,有發現左邊兩條排線好像有被動過,因為排線上有套一個磁CORE,那個CORE 已經沒黏固定,會移動了,詢問同事後,這台電視之前有送修過,淡忘記修了什麼東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LVDS 排線是不是驅動IC電路板,那四條白色排線?   我拆開電視背板,有發現左邊兩條排線好像有被動過 ...

t com  = 邏輯板 照個相片 借看一下喔
套一個磁CORE,那個CORE 已經沒黏固定,會移動了
這個不要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mma ic是無辜的

不會吧!?  我要錯殺 IC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機型~像是有點年代
應該不是用AS15吧?
可能是I7868A的?

我有拆開看過,是AS15-F 沒錯。

网友E:
這台37LCD.4條面版軟排及gamma ic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37LCD.4條面版軟排及gamma ic是通病!

四條排線,我有把左邊兩條拆下來,重新安裝一次,狀況還是一樣,所以才會想說換I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台37LCD.4條面版軟排及gamma ic是通病!

這樣說的話
就是 ( 廣輝 ) QDI 面板 喔
T COM  37A C0

楼主:
引用 网友D:
t com  = 邏輯板 照個相片 借看一下喔
套一個磁CORE,那個CORE 已經沒黏固定,會移動了
這個不要管他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TOSHIBA
上面這篇文章裡面有照片,我也是參考這篇維修的。

网友F:
左邊(拆開後蓋是右邊)的軟排(白色的)接觸不良.最好是4條軟排全部更新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那就是t-con故障

排除故障====T-CON上的排感OPEN(開路).在主晶片的左上那些排感的其中一顆.
                      購明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邊(拆開後蓋是右邊)的軟排(白色的)接觸不良.最好是4條軟排全部更新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那就是t-con故障

您好:請問您說的 "左邊(拆開後蓋是右邊)的軟排(白色的)接觸不良.最好是4條軟排全部更新" 排線哪裡買的到呢?

另外,"T-CON上的排感" 排感 是電感嗎? 還是?

謝謝您~!

网友G:
1.你先把左邊2條軟排線與右邊2條軟排線對調,看故障是否轉移?
是:更換左邊2條軟排線或軟排線接點清潔(橡皮擦).
否:左邊T-CON上的排感(多個電感作成1個封裝(各自獨立)稱之),可能異常(阻抗趨近於0才是正常)。

2.排線哪裡買的到呢?
亮晶晶液晶
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ADF-001
路天各大賣場---軟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你先把左邊2條軟排線與右邊2條軟排線對調,看故障是否轉移?
是:更換左邊2條軟排線或軟排線接點清潔(橡皮 ...

您提供的資訊太棒了,我明天進公司再試試看,謝謝喔~!

网友:
4條排線和T-CON一起換掉即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你先把左邊2條軟排線與右邊2條軟排線對調,看故障是否轉移?
是:更換左邊2條軟排線或軟排線接點清潔(橡皮 ...

今天依照小張、wet 兩位前輩的建議,將 T-CON上的排感.在主晶片的上方那些排感,量測看看,
發現紅色圈選的這顆排感,其中一顆電感是OPEN開路的。(一個排感上有四顆電感)
利用公司的LCR Meter 量測感量,正常值為0.68uH,不正常就是開路。

手邊剛好有一些EMI 用的 Bead Core ,所以,我利用一條跳線串Bead Core,跨在這顆開路的排感上。
放大看一下

重新安裝回電視,開機.....  修復完成!

感謝站上各位前輩的指導,這個地方真的太甘心了~

差一點就錯殺了 AS15-F IC,雖然IC已經拿到手了....

网友:
小張大師出手 果真是一針見血 厲害 厲害

网友:
哇塞...學到了,
感謝

网友H:
今日學習到一詞
【Bead Core】
不知道這個的用途為??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日學習到一詞
【Bead Core】
不知道這個的用途為??

Bead Core 我們大部份都用在解EMI 或是 消除雜訊等用途,只是手邊剛好有東西湊合著用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