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教HP伺服器LED問題

楼主(2013-06-07):
請問有對HP熟悉的大大們,我主機板上電後上面的heartbeat燈會閃爍,
無法開機,請叫有人知道,指教一下小弟,對HP的伺服器不熟...

网友A:
幫您古狗找到的內容,不過是原文,希望不會消化不良
不過您沒有說明機型,不知是否合用.......
也可以用關鍵字來找到您要的機型 "hp heartbeat led"

Heartbeat LED

Heartbeat 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幫您古狗找到的內容,不過是原文,希望不會消化不良
不過您沒有說明機型,不知是否合用.......
也可以用關 ...

一秒亮一秒滅   正常
3秒亮3次二秒滅   系統錯誤
4秒亮4次二秒滅   IP相沖
5秒亮5次二秒滅  溫度太高

楼主:
我的機器是ML110 G5,有五個燈heartbeat。stand-by,overtemt,DIMM_ECC,Psu_On,
目前得知要能開機要有兩個燈亮,一個閃爍,
目前我是stand-by亮,heartbeat閃爍,
少了一個燈,猜想是Psu_On要亮,因為中文資料很少,
英文看不太懂,請有經驗的大大告知一下

网友:
如果是因為安裝了 pci-e 介面卡,國外網站有一則相關的討論,

http://h30499.www3.hp.com/t5/Pro ... inking/td-p/4249830

提問者的原文意譯:
在安裝 PCI-E 介面卡,有時候會突然發生(也就是 heartbread led 閃爍)
狀況是在連接 AC 線啟動伺服器後,heart breat 就開始閃亮
重新安插記憶體,重置 CMOS 和所有的連接線,就是無法啟動作業系統

Something strange happens after I've tried to install a PCI Express card.

The server turns on just when I plug in the AC and then motherboard's light heart beat start blinking and nothing happen.

I reset the memory, CMOS and all the cables but I can't still access to the bios or install an operating system.
Someone's can help me to find the problem here.

ML110 G5 Service gui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機器是ML110 G5,有五個燈heartbeat。stand-by,overtemt,DIMM_ECC,Psu_On,
目前得知要能開機要有兩 ...

英文看不太懂

善用GOOGLE 大神  翻譯!!   雖不中,亦不遠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看不太懂

善用GOOGLE 大神  翻譯!!   雖不中,亦不遠矣!!

像這種有很多專業用語的地方,googl 會翻得讓你笑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