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213wm-4疑問

楼主(2013-06-08):
抱歉了各位小弟補上圖片-但是小弟遇上一個拆解問題
本來小弟是想拆解出來並照電路圖~但是小弟發現只有下座支撐座的兩個螺絲可以拆~沒有其他螺絲了
請問小弟要如何整台拆解~需要外力硬拆嗎~請各位先進們指教 = =

小弟的螢幕Viewsonic VA2213wm-4
開機後有螢幕也可叫出設定螢幕的OSD選單
但是使用一段時間後可能就會出現螢幕雜訊(整個螢幕可能只剩上半1/3有WINDOWS畫面)
或是按螢幕的電源鈕關閉後再按開整個螢幕就無畫面了~連設定螢幕的OSD都叫不出來(也跳不出No signal的訊息)

請教各位先進們~小弟從哪邊下手會比較接近問題點

這是他開一段時間自己畫面黑屏

這是他開一段時間自己畫面黑屏

那個鎖匙孔圖示需要特殊工具才能開嗎

那個鎖匙孔圖示需要特殊工具才能開嗎

只有發現背板下座的兩個螺絲

只有發現背板下座的兩個螺絲

网友A:
可先看版規及善用搜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先看版規及善用搜尋

可能面板 故障了

网友:
無圖無法正確下結論!
方便上傳故障圖片及看板規先!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面板 故障了

+1~同感 面板故障機率較大

楼主:
了解~抱歉了  小弟晚點補上圖片

网友:
有故障拆了再說!!!     沒圖沒真相???

网友:
AD版上的電容都換!!看看~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VA2216
面板接縫應該都是卡榫.這是拆法

网友:
沒看到故障畫面.很難判斷.
幸運一顆電容完修.運氣不好換燈管..沒記錯的話燈管座還是塑膠的.
最不想遇到的就是掛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