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G41-M RESET恆亮,但可開機

楼主(2013-06-08):
我有塊ASUS P5G41-M之前一直斷斷續續的可開可不開...

有次又不能開機, 我試著把CPU拆掉重裝, 結果又可以開了..

但是除錯卡上的-12V的燈不會亮, 而RESET燈卻是恆亮, 代碼顯示8E, 雖然可開機, 但是這樣算正常嗎?

ps. 爬文說RESET恆亮要查南橋電壓, 請問該量哪裡呢? 另外主板目視正常, 無爆電容

另一張圖 http://i.imgur.com/tHox5jy.jpg

网友:
俄羅斯除錯卡reset燈恆亮才正常, 要注意的是-12V燈為何不亮, 有可能pci插槽接觸不良, 換另一個插槽試試.

楼主:
剛剛把除錯卡換到另一個PCI插槽, 好像真的是接觸不良, -12V亮了, 但RESET反而不亮了... 而且又開不了機了..

网友A:
趕快換power,不然會後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趕快換power,不然會後悔

我之前也是懷疑是POWER有問題, 不過換了另一個POWER還是一樣,
但是除錯卡所有的燈都有亮, 代碼變d0, 還是開不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