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台中市哪裡有賣液晶螢幕的零件

楼主(2013-06-08):
請問各位,台中市哪裡有賣液晶螢幕的零件,例如:通用驅動板,高壓板,燈管延長線
最好是實體店面,沒有招牌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來超級比一比,哪一家最優惠,否則老王賣瓜,自賣自誇,都說自己最便宜,又最穩定
謝謝各位

楼主:
我提供一家:十信液晶
四川一街42號一樓,有一家,沒有招牌,對面是工場,
他自稱是大盤商,同行都向他調貨,通用驅動版GM2270 賣$180
燈管延長線 5公分 $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提供一家:十信液晶
四川一街42號一樓,有一家,沒有招牌,對面是工場,
他自稱是大盤商,同行都向他調貨,通用 ...

我提供一家:烏骨雞學姐修理WISH小鋪
台中十甲路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popor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一家:烏骨雞學姐修理WISH小鋪
台中十甲路

感謝提供,我看過你的錄影帶,教導使用通用驅動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提供一家:十信液晶
四川一街42號一樓,有一家,沒有招牌,對面是工場,
他自稱是大盤商,同行都向他調貨,通用 ...

你說這家以前我還不支到烏骨雞小姐有賣零件前都是去那邊買,大是大但是也沒有比叫便宜,我後來都在烏骨雞小姐那裡買,你說的燈管延長線之前烏骨雞小姐一條賣8元,比他還便宜還有燈管高壓板等等幾乎都比他便宜,我還留2片全新3支鳥的vga+dvi的ad板烏骨雞小姐1片只賣80元那一家賣好幾百,大盤商,不見的就會賣便宜零售商不見的就會賣貴,烏骨雞小姐賣不是每一樣都是最便宜但是絕大不份是最便宜,還有就是我買到平板了啦,我只要加買電池其它都沒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這家以前我還不支到烏骨雞小姐有賣零件前都是去那邊買,大是大但是也沒有比叫便宜,我後來都在烏骨雞小 ...

這種商店少,因此價格不透明,因此貨比三家才知道,
這種通用驅動板,都來自大陸,不一定要4A以上的變壓器,
我用過12V 1.5A就能點亮,只是燈管比較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商店少,因此價格不透明,因此貨比三家才知道,
這種通用驅動板,都來自大陸,不一定要4A以上的變壓器,
我 ...

我提供一家:烏骨雞學姐修理WISH小鋪
台中十甲路
實體店面~又便宜!!投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供一家:烏骨雞學姐修理WISH小鋪
台中十甲路
實體店面~又便宜!!投一票 ...

可惜我家住在西屯區工業區裡,,十甲路離我實在很遠,除非要大採購,

网友:
喔~~其實網拍也很便宜!!但是採購量最少要2~3樣以上!~因為要賺回運費差價!!
但這位大哥~~小弟我都從彰化跑過去哪拿~~因為就是便宜但要有量!
但好用東西可以多買~~每買一次跑一次也很浪費油錢跟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家住在西屯區工業區裡,,十甲路離我實在很遠,除非要大採購,

還好吧~~~我也在西屯區工業區上班

常跑市區ㄎㄎ~~~上次才去十甲路自取零件而已

网友D:
首先謝謝大家的愛護,相同的東西能賣的比別人便宜,這要謝謝大老跟老闆的贊助,不然我也沒辦法,如果東西賣的比別人貴,那表示我的進價比別人高(或者價格標錯了......),只能請你跟別家買,等我買到更便宜的我就會降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謝謝大家的愛護,相同的東西能賣的比別人便宜,這要謝謝大老跟老闆的贊助,不然我也沒辦法,如果東西賣 ...

可惜在烏骨雞裡,找不到通用驅動版與LED燈管與LED高壓版?
還是你用其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