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壓變成鋸齒波

楼主(2013-06-09):
請問各位,小弟在修CD唱盤時發現馬達8V供電變成鋸齒波(+-400mv,3xxk HZ左右),應該是之前穩壓沒處理好(當時尚未採購示波器,電表量都是8V)。最近這台CD唱盤出了問題,不知道會不會跟這個有關係? 請問這種情況下長期使用最有可能損壞哪個零件?

网友A:
-----小弟在修CD唱盤時發現馬達8V供電變成鋸齒波(+-400mv,3xxk HZ左右),應該是之前穩壓沒處理好(當時尚未採購示波器,電表量都是8V)。

@@!!  鋸齒波的振幅與頻率是否穩定,震幅的高電位與低電位的差事多少,

鋸齒波若是穩定,震幅電位相差電壓小,與濾波電路就沒多大關係了???

------最近這台CD唱盤出了問題,不知道會不會跟這個有關係? 請問這種情況下長期使用最有可能損壞哪個零件?

@@!!  對維修人來說,長期使用之下任何零件都是會有損壞機率的????

只能說,遇到哪種故障狀況,比較可能的故障是在哪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在修CD唱盤時發現馬達8V供電變成鋸齒波(+-400mv,3xxk HZ左右),應該是之前穩壓沒處理好(當時尚未 ...

eson大,

鋸齒波的振幅與頻率穩定,震幅的高電位與低電位的差約800mv。不知道這樣的電壓會不會對CD機的RF與馬達控制線路造成損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on大,

鋸齒波的振幅與頻率穩定,震幅的高電位與低電位的差約800mv。不知道這樣的電壓會不會對CD機的R ...

是開關電源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大,

鋸齒波的振幅與頻率穩定,震幅的高電位與低電位的差約800mv。不知道這樣的電壓會不會對CD機的R ...

這就要看供電的電路了!!  這部分我是弱項!!  有請高手先進解答!!

我只知道振福高電位與低電位的差不大的話,不會對馬達造成影響的???

你看一下電路上馬達部分的濾波電容或供電電路是做何設計,可以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開關電源嗎??

不是,是我用LT1085搭成的穩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要看供電的電路了!!  這部分我是弱項!!  有請高手先進解答!!

我只知道振福高電位與低電位的差不大的 ...

馬達應該沒壞,因為這台CD有時可以正常撥放,可是常常撥到一半或者是選曲時就跳掉,無法再撥放了。

网友C:
可是常常撥到一半或者是選曲時就跳掉,無法再撥放了
往雷射整個機構查查看-------------------馬達雷射頭跟開關還有軌道不順都會這樣
如果是高階的機型---壞雷射頭機會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常常撥到一半或者是選曲時就跳掉,無法再撥放了
往雷射整個機構查查看-------------------馬達雷射頭跟 ...

謝謝! 我再試試新的讀寫頭好了,軌道也順便上一下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