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熱水瓶的溫控開關是幾度?

楼主(2013-06-09):
電熱水瓶 聲寶 KP-PG45W

防乾燒溫控開關 KSD201  T93  是幾度? 加熱溫控開關是幾度?

网友A:
既然型号是“KSD201  T93”,那就是93℃吧?我在在淘宝看到有90/92℃的。差个一两度应该没问题,可以互换的吧。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型号是“KSD201  T93”,那就是93℃吧?我在在淘宝看到有90/92℃的。差个一两度应该没问题,可以互换的 ...

我猜想也是93"c  但一直想說  會不會開水還未煮開  防乾燒溫控開關就跳脫?

网友B:
一般來說,原廠會用 93°C 的,是因為有把瓶內水沸後熱傳導到外面的開關溫度下降的誤差算進去!
所以不用換更高溫度~換了反而只是水多滾了一會浪費電!
換開關時最好把導熱介質也一並更換比較好!

网友C:
那個... 牛剛拆了一台, 有良品備料...
如果在新北中和, 您可以過來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原廠會用 93°C 的,是因為有把瓶內水沸後熱傳導到外面的開關溫度下降的誤差算進去!
所以不用換 ...

是我搞錯了    93°C是加熱溫控開關才對(在底部)   110°C是防乾燒溫控開關(在它的周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 牛剛拆了一台, 有良品備料...
如果在新北中和, 您可以過來自取!

dcstudio大  雖然遠水就不了進火   我還是非常感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看看~

感恩 滷大分享技術資料 受益無窮  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