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VITO32吋電視4H.V1448.241 A高壓板

楼主(2013-06-09):
開機紅燈轉綠燈.背光閃了一下.三秒後關機.又變紅燈.
拆開量power 5v.16v.24v及背光3v 都沒問題.
判定是高壓板ng
徵求VITO32吋電視4H.V1448.241 A高壓板
有此板的大大請報價.
地點在板橋.
謝謝.

网友A:
跟這一片是一樣的才對!
http://bbs.pigoo.com/thread-368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這一片是一樣的才對!
http://bbs.pigoo.com/thread-36864-1-1.html

跟w大的 外觀有點差.
不知道是不是相容.
長的這樣.
如果可以相容的話.
我有團購 功率電阻
到時在跟 w大 購買.
一起寄送.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w大的 外觀有點差.
不知道是不是相容.
長的這樣.

可以代用  位置大小不一樣 可以用雙面膠 絕緣固定

网友:
我的VITO 32吋液晶電視,高壓板型號昰: DARFON 4H.V1448.291 /B1 8口16燈 壞了,當初就是向wish大購買DARFON 4H.V1448.411 /A高壓板替代安裝測試ok,一直使用至今沒什麼問題.

网友:
開機紅燈轉綠燈.背光閃了一下.三秒後關機.又變紅燈.
背光有沒有亮,跟自動關機有何關聯
為何會判定自動關機是高壓版NG??
難不成這一款的設計,背光不亮會自動關機n_064|

网友:
有聲無影才是高壓板NG.

楼主:
這台是親戚給的.
本來是不開機.
請人到家裏修開價 6k
當然不修.所以才會到我這.
拆開看發現電源開關有問題.
回頭又去要遙控器.(遙控器也因為露液,還整理一下才能用)
用遙控器一按.紅燈馬上變綠燈.
同時背光有閃了一下.過三秒又變紅燈.
這時測量 power 上的 16v 及 24v 是持續的.
高壓板上的 3v (on/off) 也出現.
在一開始待機時(插頭拔了在插回去)是沒有的.(16v,24v及3v)
在加上別人的案例.才判定是高壓板
還好高壓板單價也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