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聯電機-機車充電器-不會動

楼主(2013-06-09):
麻聯電機-機車充電器-不會動

在對機車電瓶 12 v 充電時,正常是可變電阻調到中間位置時,錶針就會開始動了,但現在是要調到底了錶針才會動,但也是左右一直大幅度的擺動,不知是那兒出了問題,有請各位大人幫小弟診查一下。

[a        ttachimg]133062

网友:
檢查低壓端的整流二極體吧
這台應該是使用調壓器來做調整,所以用交流電壓檔
量調壓器輸出,就知道正不正常
第二張圖紅線那兩顆就是二極體

网友:
變壓器是有中間抽頭對兩個整流子做全波整流,用三用表交流段兩兩個整流子的頭,是不是有電壓,
再量兩個整流子是否正常,這是老式大電流的整流子(二極體)。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老爸買的)

网友:
可變電阻換掉~~   已老化
檢查一下二極體有兩個若可以也換掉~~會加耐久喔

這種變壓器先看市電接到哪組繞組  那個就是初級
之後再找副繞組 從負極量 那個會通 那條出現就是副繞組 (電瓶的電從這來)   很有可能是那兩條漆包銅線

那個電路看起來很像調光器n_145|

楼主:
今晚回家來量測各零件,謝謝各位大人。

网友:
基本上
VR噴一些接點復活劑 or WD40加以清潔潤滑
應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
那兩個夾子也壞了該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