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日光燈電子安定器

楼主(2013-06-10):
撿來的東西,無法點燈(連亮都不亮)

分開放大

分析了一下電路
110進入後,經橋式整流 變 DC, 再由 L6561 做升壓動作(IR2531不知道功能)

測量一下110進入後,經隔離變壓器(有110v), 再經橋式整流 (此時量測電壓為140v) 不知道是不是這邊的問題

网友:
功因校正L6561.....再來半橋驅動IR2531...

网友A:
檢查"大"電解電容電壓? (耐壓400/450V ?)

曾遇過(類似)04N60檢測時是故障,更換後,試點燈又燒毀;
後來IR2153先更換,再換故障04N60就可點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大"電解電容電壓? (耐壓400/450V ?)

曾遇過(類似)04N60檢測時是故障,更換後,試點燈又燒毀;

那顆大電解電容450v 10u  ,量測正常
至於04N60 和 06N60 量測皆正常.
因為不知道怎麼測量L6561和IR2153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顆大電解電容450v 10u  ,量測正常
至於04N60 和 06N60 量測皆正常.
因為不知道怎麼測量L6561和IR2153 ...

那顆大電解電容450v 10u  ,量測正常
請問上電之後電壓是幾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大電解電容450v 10u  ,量測正常
請問上電之後電壓是幾伏特??

网友B:
引用 楼主:

L1561沒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561沒有動作

今天量測L6561,有量到 vcc 8.7v
但在量測pin1時,突然給我炸開...(幸好只是IC殘骸噴到臉上,沒有起火...)

上拍賣找了一下,這顆IC還真貴....
目前等遇到廢料 或是 有要從淘寶買進時再繼續維修....

只好將帖子先擺著...

謝謝雄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量測L6561,有量到 vcc 8.7v
但在量測pin1時,突然給我炸開...(幸好只是IC殘骸噴到臉上,沒有起火...) ...

PM收件人資料給我
送兩顆拆機良品給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量測L6561,有量到 vcc 8.7v
但在量測pin1時,突然給我炸開...(幸好只是IC殘骸噴到臉上,沒有起火...) ...

這顆L6561你是否有拆下來重裝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L6561你是否有拆下來重裝過

撿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PS:除非是前一位使用者亂搞...  但機率不大,因為整片電路板的錫點感覺沒有動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撿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PS:除非是前一位使用者亂搞...  但機率不大,因為整片電路板的錫點感覺沒有動過 ...

我是看IC上面的字跟電路板上面的印刷
怎覺得是反的

有需要L6561 (拆機良品)
請在今日18:00前PM收件人資料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IC上面的字跟電路板上面的印刷
怎覺得是反的

感謝大大.
剛詳細找了一下發現,網路上有SOP8的,一顆20,等順路在過去拿.
OS:雄爸寄過來,運費搞不好就不只20了...這樣非常拍謝

謝謝雄爸熱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