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大大,維修電源高壓板的問題 飛利浦200WB eadp-57bf

楼主(2013-06-10):
各位大大先進安安:

我是一個DIY電腦使用者,對於電路維修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有一個液晶螢幕,飛利浦200WB故障,上網查資料,有可能是電路板電容突起或是漏液,因此自行拆機將電容更換,就修好了。
(會自行維修是因為這螢幕三年保固,已經使用六七年了。而且這螢幕16:10畫質也很好,當初買很貴,而且我電腦桌桌面寬度有限制,因此也很難找到適合的螢幕。>_<)

但是過了一年,螢幕突然開機後顯示一下畫面,就變黑了。重新開啟電源,又顯示一下畫面又變黑。

上網查問題,可能是電源高壓版壞掉,於是自己又DIY更換全部電容(日系且完全符合原本電容規格),可是還是修不好。
於是上大陸掏寶網購買了代用版,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代用版電路沒有保險絲,於是我再去購買一塊原版的電源高壓版(eadp-57bf),並且想利用好的高壓版來比對我原本壞掉的高壓版進行修復。
沒想到大陸購物經驗是那麼的不愉快,DEAP-57BF開機完全無反應。商家也處理得讓我很不愉快,不過過程曲折,也離題,所以就不講了。
結果我現在手上有兩塊不能用的eadp-57bf,還有一塊裝在螢幕上正常使用的代用板。

我想修復手上這兩塊eadp-57bf,其中第一個板子的狀況是開機後顯示一下畫面,就變黑了。
第二個板子的症狀是開機無動作,電源燈也不亮,螢幕也不亮。

我有三用電表,只會量電壓、電流、電阻值。
電子零件也認識不多,只知道有幾條顏色那種是電阻、看起來圓筒狀,有兩隻腳的是電容,還有一種是保險絲,還有一種三隻腳很燙的電晶體...

請問各位大大,能否協助指教我修復這兩個板子嗎?感謝大大的幫助...感激不盡...

附上電源高壓板的照片...

网友:
查電路個人有一個簡單方法,
一個是順序,從有電的地方查到沒電的地方,或是從沒電查到有電的地方
另一個方法就是量電壓,電路上的元件是要有正確的電壓才會工作的,
過高或過低都會使電路不工作,甚至燒毁......
當然要對電路構造做些功課,就會知道要量那裏了,
所以建議你到論壇爬文,有很多的範例可以學習,可以幫助你加速進入狀況.

如果你有輔助工具,像是燈管測試點燈器,就可以從燈管的良窳開始
如果只有三用電表,至少把電壓量測出來,讓會的朋友來幫你的螢幕把脈........

楼主:
感謝wooden大大提點~
由於我的燈管沒有壞掉,也沒有測試點燈器....
更慘的是我會修電路的朋友在幾年前過世了...

論壇有一些文章看了,但是可能是程度不好的關係,少部分懂,大部分不懂...

可否請大大再多指引明燈,提點小弟,要認識電子元件,測量電子元件是否有問題,要從何文章看起呢?

网友A:
搞不懂耶~~
既然代用板(一定有電路安全保護設計)可以用,為何又要多花錢買原板來活受罪呢?

新手區有很多電子元件介紹及應用文章可參考。

网友B:
想DIY  先練基本功吧???    不然不知從何幫你??

技術除了基本功外經驗是很重要的!!   不然做維修的要靠啥湖口??

雖然我不是專業維修,但是我的技術也是靠經驗與基本功的磨練一點一滴地學起來??

總有一天能讓你修好它!!

目前你應該要先提供測量的數據,再做討論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耶~~
既然代用板(一定有電路安全保護設計)可以用,為何又要多花錢買原板來活受罪呢?

這要解釋一堆事情..說來話長...

代用版有幾個瑕疵
1.原始電源板上面有凹槽,螢幕機構上面有金屬溝槽可以接榫凹槽,但是代用版沒有凹槽。
我原本想要自行DIY切割凹槽,但觀察電路板,有線路經過凹槽必經之處,所以放棄
2.因為1.原因,所以代用版插上螢幕機構後,無法水平,只能勉強用斜角鎖上,且螺絲不夠長,要換長的螺絲
3.原始電源板的電源插座附近,有可以裝設疑似阻隔電磁波外洩的金屬板塊,但是代用版不能裝此金屬板,
因為有個電子元件剛好卡在金屬板塊安裝處
4.代用版相對於原始版重量輕很多,精簡很多零件,

基於以上幾點理由,我個人預估這塊代用版應該撐不了多久...而且若催測正確金屬板塊是隔絕電磁波用的話,長期電磁波外洩也不好...

另外,由於從掏寶網買了兩塊原始版都是有問題的,我開始懷疑到底還有沒有好的原始版,買不買得到好的原始版....

SO  只好勉強DIY修理一下兩塊壞掉的電源板.....呼...解釋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DIY  先練基本功吧???    不然不知從何幫你??

技術除了基本功外經驗是很重要的!!   不然做維修的要靠啥 ...

我沒有想讓維修技師難堪的意思....
我只是單純想要修好它而已....
如果造成大家的不舒服,很抱歉...我沒有想太多,也沒有那個意思...

我只是在螢幕維修區爬文,忽略掉去爬論壇其他區塊了,我馬上去看,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
凡事起頭難!有信心一定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