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手冊] 液晶维修初学者必备利器,一条通杀单灯双灯四灯

楼主(2013-06-10):
你还在为初学维修要备多款高压条而苦恼吗,你还在为无法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条问题无法确定故障而头痛吗?此款四灯独立工作的高压条帮你解决一切问题!史上最强:全面兼容四灯小口,双灯小口,单灯小口。(看下图)
超薄高压板 10-24寸超大功率  通用四灯小口 双灯小口 单灯小口高压条板
【接口定义】1-2 供电 VIN(10-28V)3 ON 开关信号 4 ADJ 亮度控制 5-6 地线
【特点 特色】四灯小口,双灯小口,双灯大口(要加转接线)
【体 积】13.5*4*1CM
【电源工作条件】10-28v
【灯管大小支持】15-24寸
输入电压范围宽,从10V到20V通用,
特殊适合现在体积比较小的液晶显示器里面改装,经常碰到厚的高压板无法改装,
超薄式、内置电源 温度低、发热小。
采用进口元器件,可靠性能高,抗干扰性能好
工作效率高,工作温度低,使用寿命长
应用范围广:10寸,14,15,17,18.5,19,22寸液晶显示器, 液晶广告机,高端数码相框,超薄广告灯箱,等等

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5503748455

网友A:
惠民老闆很久沒出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民老闆很久沒出現了

近期比较忙,呵呵,以后我会多上来看看到

网友B:
這種的高壓板適合只壞了一隻燈管又懶的換燈管的人

网友: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惠民圖片中的字形是那一種?或是台灣叫做什麼字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高壓板適合只壞了一隻燈管又懶的換燈管的人

請問有四根~~壞掉1根!!
用這個就可以點起來!不必換燈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四根~~壞掉1根!!
用這個就可以點起來!不必換燈管??

嗯 沒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沒錯

這樣說他沒有保護或是沒有回朔?
這樣看起來不會又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說他沒有保護或是沒有回朔?
這樣看起來不會又差異??

反正你4根燈管,壞掉一支 or 一組

你不想拆panel換燈管 or 沒那個技術拆panel換燈管

改用此inverter,即可以不接壞掉的燈管,讓LCD繼續正常使用

PS1:當然沒有這麼便宜好康的事,一個LCD少一支or一組燈管,其"亮度"一定有影響,通常就是一半邊會看起來較暗

PS2:另外就是可充當燈管測試用

PS3:如題~~~初學者利器,方便實用

网友D:
前陣子有買過一批規格很相似的, 號碼有點差異,042229v,有空再來試看看單燈雙燈四燈分開試看看能不能點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陣子有買過一批規格很相似的, 號碼有點差異,042229v,有空再來試看看單燈雙燈四燈分開試看看能不能點亮. ...

2229一定要接四条,不然点不亮,因为它是两个变压器的

网友:
真是好物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感謝樓主的無私分享資料,學習了!

网友:
inverter有保護是好的
但在維修上,inverter有保護還是有不便的地方
為什麼沒有人設計生產inverter上有保護選擇測試功能的pin的呢?
因此,在維修上這真的是個好inverter
可是要到淘寶買...感覺上還是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可惜了...

网友:
希望以後可以在學姐的"愛心惜福小舖"買到

网友:
感謝分享新產品

网友E:
前些天拆屏看到先前維修者處理的狀況,典型套用惠民此塊高壓板在恰當不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拆屏看到先前維修者處理的狀況,典型套用惠民此塊高壓板在恰當不過了

這種藏燈管的手法真的不能苟同

网友:
此機我將屏拆開後發現其中一支燈管高壓線受鐵框擠壓快斷了
截斷後重新焊接包覆熱縮後點屏測試,狀況已排除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以上粗劣手法個人亦無法苟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拆屏看到先前維修者處理的狀況,典型套用惠民此塊高壓板在恰當不過了

这种处理方式他也能想的出,真是高明,不过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也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