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PS 305CM 直流電源供應器 充機車電瓶

楼主(2013-06-10):
看來很少人看到我的問題.....
請問我設定13V 5A 或3A 都跳到16-17V 這算正常嗎?謝謝
.
.應該是被圖片的引言擋到
.

网友A:
你不能接電池試---------------------電池本身也有電壓--------所以不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接電池試---------------------電池本身也有電壓--------所以不準

可以接電池呀!!!

只是他這樣已算是快速充電了.....要算準時間....一個小時內....但已經有電了就更應該控制時間.....不然很傷電池..

一般充機車電池都是CC=1A CV=14.5V 比較安全一些....長時間也還好...

网友A:
問題是他的電池電壓比電源供應器高----------------------------怎麼充-------------低電壓會往高電壓跑嗎---------------------

网友A:
電池充到17v---------------------------代表電池掛掉了-----------------------正常不能超過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他的電池電壓比電源供應器高----------------------------怎麼充-------------低電壓會往高電壓跑嗎- ...

沒有呀...

以第一張圖為例...
他電池用電表量16.65V.....電源供應器輸出是16.8V.....

所以還是電源供應器流向電池....是充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充到17v---------------------------代表電池掛掉了-----------------------正常不能超過15v ...

電池是有點老化啦....

但也不是電池掛掉啦........因為它是大電流充....所以才會超過15V.....

你拿正常的電池用3A~5A充就知道了.........一般機車電池也才5Ah~7Ah而已呀......且這快充大電流也是在它標示規範內.........

网友A:
只能說用17v充電-------------還不是一般人做的事---------------你找一下鉛酸電池的充電標準---------有標準在說

网友:
電瓶應該會発熱哦!要小心奌,勿充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說用17v充電-------------還不是一般人做的事---------------你找一下鉛酸電池的充電標準---------有標 ...

快充應該很少廠商放上規格吧......畢竟廠商不建議...危險度也較高...

不如你去買一顆好的電池....試一下快充的電壓...不是比較快嗎??
比如說買一顆5Ah的機車電池...用5A去充....(不要用汽車電池50Ah那種用5A充....那樣根本就不叫快充)
低電壓根本就沒辦法到5A啦......

引用一下別人的圖....
http://tw.myblog.yahoo.com/taurus-diy/article?mid=2344

网友A:
你可以買到標準17v快充的充電器------------算你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買到標準17v快充的充電器------------算你利害

很多喔.....

只要不是家用的.......電壓要到17V不是難事........因為這些大多並沒有過電壓保護

相你看到的這台要到18V也非難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32

网友A:
上面寫16V

网友B:
撇開快速充電對電池的影響力

未接電池前設定13V 3A,接電池後卻跑到16~17V
這表示電源供應器控制能力有問題

電池電壓大於供應電壓,頂多輸出電流為0
不會怎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寫16V

你試了就知道囉...

不然等他修好...量 一下吧...

因為它不可能是標示為峰值電壓...........大都是指那個變壓器規格RMS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撇開快速充電對電池的影響力

未接電池前設定13V 3A,接電池後卻跑到16~17V

我還真的沒注意到它設定值.....只看圖片而已...

那真的這電源供應器有點糟.......大陸作的
CC CV的運作邏輯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不過他這台前級是開關電源然後再線性穩壓......會不會雜訊干擾或設計不佳造成電路有問題........或是它有別的運作模式??

另老實說他這電壓讀值也有點問題啦......因為它的連接線那麼細.....5A的在那導線壓降沒那麼低吧....一定至少有一個錶有誤差...

楼主:
那..............正題......未接電池前設定13V 3A,接電池後卻跑到16~17V??
請問一下 這是哪邊壞掉呢?

有時候設定14V1A 可是都跑14V0.XA 不能固定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正題......未接電池前設定13V 3A,接電池後卻跑到16~17V??
請問一下 這是哪邊壞掉呢?

會不會它的程式有Bug呀???

只要電池電壓大於電源供應器設定的電壓.....它的程式就亂掉了
(ex:電池沒加載已經13.5V....但電源供應器輸出設定是13V.....結果他程式根本沒考慮到這情況,忽略了CV設定,直接以CC為主)

設定14V 1A 都跑14V 0.xA很正常呀.......因為CV=14V先達到呀......這時電流變小於1A........因為電池內部也是有阻抗的......

网友:
沒注意看這台是數位控制
電池電壓正常範圍11~13V,11V是做20HR深度放電,13V是完全充飽靜置的電壓
可以在輸出端加個二極體,在進行測試就知道問題出在哪

楼主:
可是我電池 有的放很久 才10V多

設定5A 13V

一接下去....0.4A

這樣有再充嗎 有時會這樣  有時候暴衝

网友:
soarwu 大:
可以請您在電源供應器正輸出串一支3A的二極體再試試看嗎?輸出電流先設2A
剛看到winrar070 大也有提到"可以在輸出端加個二極體"

网友:
這顆電池有內傷了,電池水足夠?
先串二極體,電壓調15V,電流1安培
那他去慢慢充,充到13.8V以上,將電流降至0.5安培內
繼續衝

楼主:
OK 我去買之2極體 那要買幾號的呢?

因為我沒背 幾號是幾安培的 SORRY

希望可告知幾號的  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 我去買之2極體 那要買幾號的呢?

因為我沒背 幾號是幾安培的 SORRY

沒注意看!我最近也有充鉛酸~~
你那17V~因該先去確認規格!!基本上一定有問題~~除非他是特殊規格12+6=18V
你後來那機車就正常~~會壓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注意看!我最近也有充鉛酸~~
你那17V~因該先去確認規格!!基本上一定有問題~~除非他是特殊規格12+6=18V

會到17V是因為他用5安培的電流去充啦......

而且他這顆電池應該也老化壽命不多了.....

网友:
這顆電池應該是12V的
正常來說充電電流大於0.3C,電壓會略高

小弟在充鉛蓄都是設定在13.8V,0.3c
c是電池容量

充電電流越大,對電池傷害越大

TO soarwu大:直接跟電子材料行說要3安培的二極體既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它的程式有Bug呀???

只要電池電壓大於電源供應器設定的電壓.....它的程式就亂掉了

同意 IMCRAZY大的看法!! 電源供應應該都是 CV優先吧!! 我用過的電源供應好像都是如此....

除非它可以 選擇 CC優先!!  因為CC優先充5A 若是要充電流低於 5A的話除非供電電壓已經高過自己的能力!!  其實所謂的快速充電 5A的定義應該是 電池已經很空了!! 或是電池容量很大 需求量大於5A, 這個電源供應要把電池充到何種程度"才算充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 IMCRAZY大的看法!! 電源供應應該都是 CV優先吧!! 我用過的電源供應好像都是如此....

除非它可以 選 ...

廣義電池充電大法

先CV CC  在CC 最後CV

1  CV   電源供應器  定電壓  定電流
2  CC   限制電流 防止  電流  沖壞  電極
3  CV   限制電壓 防止  電壓  擊穿  電極

先 定電流 不就是電壓無限制

接上去火花應該很大n_086|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正題......未接電池前設定13V 3A,接電池後卻跑到16~17V??
請問一下 這是哪邊壞掉呢?

你設定 電壓14V電流1A
但是負載不一定吃的到1A呀

若他吃超過1A 電壓就會下降         為了防燒  防炸n_132|

网友:
充電電流拉不上去,可以加大充電電壓,但不是無限制加大,應有範圍
電源供應器要設定CC與CV

网友:
充電池 果然是門學問
不太懂  我都只是把充電器接上去 等充電完了燈號亮起就拔起來
等前輩們來補充完整的知識
來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