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KO老師 "家電下鄉服務"

楼主(2013-06-10):
看到大頭貼課本就知道老師在台北悶慌了,家電下鄉首站來到高雄。
三太子在背後偷偷說: 孔夫子打官司,都是書! 還把陳年累月不能完修的小家電統統拿出來武老師

1. DVD診狀: 不過電,保險絲正常,無DC電壓。老師帶來兩片DVD電源板

1.1  更換後,播放OK~

2. 冷氣遙控器診狀:有過電、有螢幕,按任意鍵螢幕會消失,重新啟動在25度C,無法遙控

2.1 老師用指針電表測量說:銅箔有6歐阻抗,焊一條線跨接

2.2 可以搖控及設定

3. 電瓶6A充電器診狀:大於2A充電過熱後,無電流輸出

3.1 老師說: 6A二極體不良

3.2 更換成橋整及散熱補強

3.3 完修

4. 虎牌電熱瓶診狀: 保溫無功能、進口加熱片無法獲得

4.1 電熱瓶脫光光

4.2 熔斷的加熱絲解除一圈,捲麻花壓平,鎖回夾緊,完修

5. 平板診狀:MICRO USB 斷落。鋰電池未解離下,被三太子用40W烙鐵亂焊、兩處短路及一處缺銅箔

5.1 老師用溫控洛鐵滑動幾下,裝上新品USB,完修

6. 渦流扇診狀: 高中低線圈、運轉電容、軸承皆正常。運轉1~4小時會燒毀115度C溫保

6.1 老師說: 運轉線圈部分短路,故障點在這裡

7. 護貝機診狀: 操作時僅3.04W ,不能加熱,買不到加熱片

7.1 鎳烙絲熔斷處解除一圈延長,夾回接頭

7.2 CIKO老師載美眉~,6/10~6/12停留台南,6/13一路北上!

网友:
DVD診狀 有一台類似的可是沒遙控器 好像被切換成歐洲格式
黑白無聲跳畫面 公司好像倒了

网友:
馬達線圈部分短路 這也抓得到,
太神奇了!

网友A:
我哩勒!!!....P大.....越搞越大囉!!!....
不僅有"三太子"的加持!!!....連CIKO老師...您都有辦法請來助陣!!!...
看來....加水站的看板該換了.....換成"家電維修中心".....週圍再繞一圈LED跑馬燈.....
CIKO老師載美眉......該不會是您安排的吧???

网友B:
其實讓人比較感興趣的是下面那台,應該是POWER METER
看起來其實對維修的人還蠻好用的

网友:
配服 配服!

网友:
電子電路的功力真的很強 ... 小弟佩服

网友:
用大陸同胞的一句常用語"這簡直是神人"!! CIKO 大數十年的功力,我們只能仰望!!!  看樣子全省各地有疑難雜症一定要請 CIKO大來指導一下,不過要自備"美女"就是...

PS:不要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哩勒!!!....P大.....越搞越大囉!!!....
不僅有"三太子"的加持!!!....連CIKO老師...您都有辦法請來助陣! ...

不行!不行! 三太子啟示都馬求神問卦~
除非CIKO老師每週下來駐診才有家電維修中心的可能,到時電子看板就交給阿SIR搞定
老師一表人才、生的帥氣,我看是美眉倒貼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讓人比較感興趣的是下面那台,應該是POWER METER
看起來其實對維修的人還蠻好用的

「如果維修每週一件可考慮15A/20A功率計,故障判斷就變的很簡易」

這樣寫看不懂功率計在維修上的應用。。。。。

有誰可以指點二句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維修每週一件可考慮15A/20A功率計,故障判斷就變的很簡易」

這樣寫看不懂功率計在維修上的應用。 ...

d大好,有關"功率計在維修上的應用'的好處如下:
1.屬於可分段加熱(熱水瓶,電鍋,電磁爐,微波爐,控溫烙鐵等)電器,可在測試時分別調整各控制開關,觀察其瓦數(或電流)是否有相對應變化.
2.液晶螢幕或電視維修,也可觀察待機及開機後的電流變化情形,以判斷其可能故障情形是發生於啟動後的哪一階段,由其是在筆電的維修上 具有極佳的參考價值.
3.至於其他設備,亦可參考其電源輸入端旁標示的整機消耗功率,在完修後,亦需留意是否小於此規格.
4.而無規格之設備,也可經由自行紀錄此量測數據,作為下次維修參考,
總結:一般維修後的產品若仍有不明顯故障存在時,為避免短時間返修,需特別留意其工作時之電流值(經由相同正常產品的紀錄數據比對),是否有異常現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大好,有關"功率計在維修上的應用'的好處如下:
1.屬於可分段加熱(熱水瓶,電鍋,電磁爐,微波爐,控溫烙鐵等) ...

原來如此。多謝悉心解說。

特別是第4點,那真是「是否老化或快故障的的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如此。多謝悉心解說。

特別是第4點,那真是「是否老化或快故障的的參考」。 ...

CHITAI 2402A DIGITAL POWER METER (DC/AC)表,查露天二手價還不低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CHITAI+2402A&t=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維修每週一件可考慮15A/20A功率計,故障判斷就變的很簡易」

這樣寫看不懂功率計在維修上的應用。 ...

如同ciko大說的那樣,還有就是有的東西會隨著熱機時因溫升而變化
功率一直在變化,當下或許沒事,但會隨著時間上升,一段時間後便又掛了
功率計一般應是常在維修的人較有用
原來二手的也這麼貴,或許可以考慮自製一個,用七段顯示似乎比液晶實用,
因要作個東西,手上剛好有一些元件有棵ACS758-50B,
下個月有空時或許可以試作一個來玩玩,順便重新回憶用C來寫MCU了
0-50A的霍爾元件,好像就沒辦法作到像上面那種以mA為單位的量測,
這也是種困擾,嗯,,,要想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同ciko大說的那樣,還有就是有的東西會隨著熱機時因溫升而變化
功率一直在變化,當下或許沒事,但會隨著時 ...

這種專業的事很多人就沒辦法了。。。。
希望不會太難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同ciko大說的那樣,還有就是有的東西會隨著熱機時因溫升而變化
功率一直在變化,當下或許沒事,但會隨著時 ...

legion大好,很高興L大也要出手試作相關檢測設備,以供大家參考.有關CT偵測小電流部份,或許可再多插入一顆小電流的CT,並以開關切換檔位,可能是較簡易的作法(突發奇想).大電流CT在小電流偵測,其線性可能較差吧.改天再到實驗室做些有關CT的線性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專業的事很多人就沒辦法了。。。。
希望不會太難做。

自己做功率的讀取並不難啦....

最簡單的就是找殺肉的電表.......大陸很多啦........一度電它會有一個pulse...跳表...

這種都會有另一個測試接腳未除頻...好像是三萬多分之一吧....用來方便校正用的........這個腳用光耦接出來讀取..就可以讀到即時的電功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egion大好,很高興L大也要出手試作相關檢測設備,以供大家參考.有關CT偵測小電流部份,或許可再多插入一顆 ...

該怎麼說,單純只是為下一個工作手上剛好有幾個元件,就可以作一下,順便測試一下元件用法
手上的是50A的,好處是單電源,以ACS75850U來說,每1A的電流會有40mV的輸出,最小範圍恐怕高了點
若再找棵ACS712-20A來串,每1A就會有100mV的輸出,範圍會大了些,或再串5A的就更大了
試了手上的3棵作零電流輸出,有趣了都誤差在10-30mV間,畢竟電流都在50A以上了
還在想要作零準位校整嗎,就變成多寫個零準位記錄作校正,
串也是可以,反正就輸出就變成3組,加上電壓值就用個4組A/D而己
不過手上沒有小電流的,就可能跳過去了,加上手上拿到的是3.2吋的TFT,還在看資料怎麼直屏轉橫屏,
但其實想了一下,這種東西可能效果上用七段LED會來的好些,單純只是興起,還在思考中

网友E:
一次修這麼多個 這太製造商了吧

壞哪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次修這麼多個 這太製造商了吧

你!專炸元件
我!拜三太子
老師!是真本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專炸元件
我!拜三太子
老師!是真本事

哈哈  碰到不會修的 的確是接電瓶n_112|   看看壞掉的零件會不會現形n_0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說,單純只是為下一個工作手上剛好有幾個元件,就可以作一下,順便測試一下元件用法
手上的是50A的,好 ...

以前手中有一個20X20CM 5A/50A指針表頭,等級是使用者自校標準件
早知留下來送給您,您就不用傷腦筋

网友:
太厲害了,只能鼓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手中有一個20X20CM 5A/50A指針表頭,等級是使用者自校標準件
早知留下來送給您,您就不用傷腦筋 ...

嗯,該怎麼說,自己並沒有在作維修,平時單純只是有空閒時,會一時興起作作小玩具而己
所以指針表頭對自己而言,別人可能更有用途,就謝謝popcorn大的好意了
這星期會先劃張以前作過的玩具電路圖,再重新用新到手的元件重作一次,
而程式會重新用C寫一遍,只是為了回復以前用C寫程式的記憶
換新的元件作以前作過的玩具只是為了熟悉新的元件用法
作完這個再來作個POWER METER只是覺得popcorn大下面那台METER好像不錯用的樣子
可能自己的使用也不會太多次,單純也只是一時興起,而手上也有東西,還能順便複習記憶
習慣組語十幾年後再回來寫C確實有點傷腦筋,還在變數中掙扎,
單純興趣而己,就感謝popcorn大你的掛心了

网友F:
這個就是老師傅的功力所在了~
不過的確很少人會去看到線圈那邊因為有時是吃力不討好阿~
至於虎牌的熱水瓶~是如何拆起來的我比較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就是老師傅的功力所在了~
不過的確很少人會去看到線圈那邊因為有時是吃力不討好阿~
至於虎牌的熱水瓶~ ...

小弟也是不會分解電熱瓶,老師示範指導說:大同小異,繼續拆下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弟也是不會分解電熱瓶,老師示範指導說:大同小異,繼續拆下去.....

如果是我大概會拿DREMEL的刻磨機換上鑽石磨頭在點焊的地方慢慢磨
細心一點應該就不會去傷到內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大概會拿DREMEL的刻磨機換上鑽石磨頭在點焊的地方慢慢磨
細心一點應該就不會去傷到內膽了 ...

電熱瓶更換零件,還沒遇過組裝後再焊死的~ 院長下次有遇到這種案例PO相片分享一下!

网友:
老師好強唷!!
是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修呀~~
跪求......
....
..
幫我修一下我的腦袋!!求求您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維修每週一件可考慮15A/20A功率計,故障判斷就變的很簡易」

這樣寫看不懂功率計在維修上的應用。 ...

功力想要增加的人,看這個連結對了 http://bbs.pigoo.com/blog-13488-105.html

网友:
我要去哪裡學這種
一眼就識破故障的技術啊~~~
看popcorn大大的一帖文,對小弟來說比讀十年書還有用啊~
太強了~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