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關於測LCR 電表 Agilent U1733c 的疑問

楼主(2013-06-11):
最近買了RLC電表來玩,我發現此電表上有100HZ 120Hz 1kHz 10kHz 100kHz的模式測量電容值,但發現1kHz 10kHz 100kHz 測出的電容值都只剩一半或更低,請問這代表的是什麼? 電容壞了  電表誤差?

网友:
電容分低頻, 高頻. 要按電容的規格條件測, 電解電容一般用低頻

网友:
電解電容用100HZ

陶瓷電容用10KHZ

网友:
跟他的材質有關

有AUTO 就用吧

不然就要做功課了